[牛人杂谈] C 的位域,呵呵,好多人应该不会吧

楼主(2017-05-30):
如果程序的结构中包含多个开关量,只有 TRUE/FALSE 变量,如下:
struct
{
  unsigned int widthValidated;
  unsigned int heightValidated;
} status;
这种结构需要 8 字节的内存空间,但在实际上,在每个变量中,我们只存储 0 或 1。在这种情况下,C 语言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利用内存空间的方式。如果您在结构内使用这样的变量,您可以定义变量的宽度来告诉编译器,您将只使用这些字节。例如,上面的结构可以重写成:
struct
{
  unsigned int widthValidated : 1;
  unsigned int heightValidated : 1;
} status;
现在,上面的结构中,status 变量将占用 4 个字节的内存空间,但是只有 2 位被用来存储值。如果您用了 32 个变量,每一个变量宽度为 1 位,那么 status 结构将使用 4 个字节,但只要您再多用一个变量,如果使用了 33 个变量,那么它将分配内存的下一段来存储第 33 个变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 8 个字节。

楼主:
让我们看看下面的实例来理解这个概念: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定义简单的结构 */
struct
{
  unsigned int widthValidated;
  unsigned int heightValidated;
} status1;

/* 定义位域结构 */
struct
{
  unsigned int widthValidated : 1;
  unsigned int heightValidated : 1;
} status2;

int main( )
{
   printf( "Memory size occupied by status1 : %d\n", sizeof(status1));
   printf( "Memory size occupied by status2 : %d\n", sizeof(status2));

   return 0;
}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和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Memory size occupied by status1 : 8
Memory size occupied by status2 : 4

楼主:
位域声明在结构内声明位域的形式如下:
  1. struct
  2. {
  3.   type [member_name] : width ;
  4. };
下面是有关位域中变量元素的描述:
元素描述
type整数类型,决定了如何解释位域的值。类型可以是整型、有符号整型、无符号整型。
member_name位域的名称。
width位域中位的数量。宽度必须小于或等于指定类型的位宽度。
带有预定义宽度的变量被称为位域。位域可以存储多于 1 位的数,例如,需要一个变量来存储从 0 到 7 的值,您可以定义一个宽度为 3 位的位域,如下:

struct
{
  unsigned int age : 3;
} Age;

上面的结构定义指示 C 编译器,age 变量将只使用 3 位来存储这个值,如果您试图使用超过 3 位,则无法完成。

楼主:
让我们来看下面的实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struct
{
  unsigned int age : 3;
} Age;

int main( )
{
   Age.age = 4;
   printf( "Sizeof( Age ) : %d\n", sizeof(Age) );
   printf( "Age.age : %d\n", Age.age );

   Age.age = 7;
   printf( "Age.age : %d\n", Age.age );

   Age.age = 8;
   printf( "Age.age : %d\n", Age.age );

   return 0;
}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时,它会带有警告,当上面的代码被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Sizeof( Age ) : 4
Age.age : 4
Age.age : 7
Age.age : 0

网友A:
在一个位的操作上,用这个方法非常方便。

网友:
略懂略懂。。

网友B:
这个基础点还是很薄弱的,学习一下。

网友C:
今晚回去看看我下载的C Primer Plus,论坛有的。

网友D(2017-07-15):
刚学过这个概念。

楼主:
好多C语言教程上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单片机里面很多用。

网友B:
学了之后就会了。

网友E:
貌似一种结构体的变种。

网友E:
仔细看看,确实是结构体的玩意儿。

网友F:
如果确定变量的状态只需0或1,就应该这样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位域声明在结构内声明位域的形式如下:
下面是有关位域中变量元素的描述:带有预定义宽度的变量被称为位域 ...

超出位域宽度范围的部分直接忽略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多C语言教程上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单片机里面很多用。

《C程序设计》上都没有提到这部分

网友C:
国内的书好多是没有的。。

网友H:
学习了,课本上没有这个点。会不会是单片机独有的?

网友I:
这是用一个变量操作一个BIT的唯一方式。要不然只能间接操作了。

网友J(2017-08-15):
便于内存管理,避免浪费flash,这是结构体的基本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