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对315MHz或者433MHz的信号进行放大

楼主(2017-05-31):
求大神帮忙,我想用PT2262和PT2272搭建一个无线控制器,但是网上购买的PT2262的遥控大多遥控距离较短,我需要遥控距离能够达到5KM,想对发射机的功率进行放大,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我是小白,做过单片机,但没做过无线通信,希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PT2262和PT2272编解码,搭建315M和433M遥控距离5KM不太现实。

网友B:
直接用射频芯片发射,然后输出放大到1W,,然后接收灵敏度高点就行了,比如-120dbm,,,,,可能贵不少,电流好几百毫安。。,,话又说回来,自己玩玩,用lora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射频芯片发射,然后输出放大到1W,,然后接收灵敏度高点就行了,比如-120dbm,,,,,可能贵不少, ...

lora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射频芯片发射,然后输出放大到1W,,然后接收灵敏度高点就行了,比如-120dbm,,,,,可能贵不少, ...

刚刚查了下lora的资料,但是这个成本太高了呀,我这里除了一个控制器之外,还有16个接收终端,这样的话需要配17个lora终端,一下子成本就上去了,能不能做到一个server,16个client的模式,降低client的成本的模式呢?

网友C:
无线电不是你想用多大功率就能用多大功率,有法律制约的,315MHz和433MHz最大准许发射功率只有10mW,远远不能满足5公里遥控的需要。另外考虑方案吧,合适的方法可以有基于移动通迅网的,也可以申请专门的工业遥控使用执照后购买合适的工业遥控设备,但价格会比基于移动网的贵很多,但移动网的实时性会比较差。

网友D:
直接买射频功率放大模块,但5km距离不现实。这个频段本身就是为近距离通信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射频功率放大模块,但5km距离不现实。这个频段本身就是为近距离通信准备的。 ...

求教远距离通信用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电不是你想用多大功率就能用多大功率,有法律制约的,315MHz和433MHz最大准许发射功率只有10mW,远远不 ...

在不考虑法律制约的情况下

网友E:
推荐使用GSM/GPRS模块,比如SIM800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不考虑法律制约的情况下

不考虑?三聚氰胺和地沟油就是这么整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三聚氰胺和地沟油就是这么整出来的!

我们讨论的是技术,又不是用来挣钱的,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需要使用这种手段。

网友F:
采用U段扩频技术的无线模块可以在城市环境下可靠通信800m-1KM,然后采用无线中继器进行信号中转。如果资金不是问题的话可以选用数传电台,我用0.5w的可以可靠通信3KM左右。无线通信取决的因素较多,需要根据你的使用环境具体考虑频段以及电路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讨论的是技术,又不是用来挣钱的,只是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需要使用这种手段。 ...

技术更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网友G:
我支持守法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更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支持守法,但不碍于我们对实现方法的讨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支持守法,但不碍于我们对实现方法的讨论

合适的实现方法我在6楼帖中早已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适的实现方法我在6楼帖中早已说过。

这我就不明白了,平时我们使用的U段对讲机,频率也在433MHz左右,一般手持台的功率在5W左右,中继台的功率在25W左右,为什么这个就可以呢,难道也违法吗?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对讲中继台,能不能使用现有的对讲机中继台中转放大遥控信号呢?这样实现的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我就不明白了,平时我们使用的U段对讲机,频率也在433MHz左右,一般手持台的功率在5W左右,中继台的功 ...

对讲机可不能用433MHz,这是留给微功率无线通迅用的专门频段。对讲机用的是一般称为400MHz的频段,当然不是400整,而是有零头,但不到433MHz。另外,合法的对讲机是要有许可证的,而使用大功率无线设备还需要申请使用许可。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参数要求等,可以在这看:http://www.srrc.org.cn/WW_zcfg.aspx

网友C:
这里清晰的给出了对讲机的使用频段和技术要求:http://www.srrc.org.cn/NewsShow17034.aspx,翻到最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