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1 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通过一路pwm输入,同时有多路pwm输出吧。 可以用mcu做一个这种功能的。或者找人定做 ...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通过单片机。设置一路PWM输出。然后分成多路PWM。利用一对N的方法。能否分别设置没路PWM的值。正在 ...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ic的,只能定做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对,你的多路pwm是什么概念?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占空比?后者的话怎么用1路pwm来控制? 其实你需要的 ...
引用 楼主:
后者。且一颗LED是三路PWM。也就是R G B。 如果用单片机模拟的话。成本不划算! ...
引用 网友B:
哈哈,才1,2块多点,还这么抠,晕
引用 网友C:
RGB是三路的,你4-8路的RGB是什么鬼?RGBW的才是8路的,你看一下这个IC ---- MBI5042 ...
引用 网友D:
io口模拟,多路pwm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
引用 楼主:
如果利用模拟。假设控制的某一路的时候,就需要通讯。那么模拟就得暂停。不好噢~ ...
引用 网友D:
用中断方式

楼主(2017-05-31):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软硬件调光方式我都知道,可我看不懂你想问什么。

各位!这是我画的的示意图。

网友F:
楼主是要像素,多了确实成本高。

网友G:
最便宜的单片机差不多啊 不算贵

网友E:
百度 WS2811, 0.2~0.3元一路。

网友H:
ULN2802 ULN2803 ULN2804A 8个NPN达林顿晶体管
这个应该比较适合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MBI5042好是好。就是每一路不能保持。没有**功能。需要进行扫描设置。

我的8路LED是分散的。不是集成 ...

我们做30路都没干扰,你做8路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便宜的单片机差不多啊 不算贵

模拟IO不符合我的要求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度 WS2811, 0.2~0.3元一路。

大致看了下他的数据表好像挺符合我的要求的。8路能独立控制。搭8个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ULN2802 ULN2803 ULN2804A 8个NPN达林顿晶体管
这个应该比较适合你

这款IC要多路输入噢~我的设想是1~2路输入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30路都没干扰,你做8路怕什么

这款IC是把PWM分细在进行扫描好像不太好。动作太快耗电大概在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了下他的数据表好像挺符合我的要求的。8路能独立控制。搭8个就搞定了。 ...

楼主:
WS2812如果在传送数据的时候。还没RESET的时候。PWM输出能保持上一个状态吗?还是说PWM输出是静止的。

突然从WS2811上得到想法。有没有下面这款IC呢?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WS2812如果在传送数据的时候。还没RESET的时候。PWM输出能保持上一个状态吗?还是说PWM输出是静止的。

...

芯片内部带数据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带数据锁存

噢~只有等到RESET的时候才会同时改变噢~

网友I:
看来这里做LED的人还是很少哦,现在实现多路灰度的IC太多了,而且刷新频率都在1000Hz以上,TM系列、UCS系列、WS系列…………都有多种接口的多路灰度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只有等到RESET的时候才会同时改变噢~

网友D:
io口模拟,多路pwm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J:
既然都是数字控制,也不一定非要用PWM,直接数字通讯就可以了。
有很多现成的LED有这个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像素点,内部带锁存器,还可以很多串联起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既然都是数字控制,也不一定非要用PWM,直接数字通讯就可以了。
有很多现成的LED有这个功能。本身就是一个 ...

同意,两种芯片联合使用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K:
ws2811和ws2812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两种芯片联合使用这样效果比较好。

嗯!

楼主:
各位WS2811最后一端的DO悬空就可以了吗?

这是我DIY的预想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款IC是把PWM分细在进行扫描好像不太好。动作太快耗电大概在多少?

这个没测过,你要做低功耗吗?

网友L(2017-11-25):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对,你的多路pwm是什么概念?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占空比?后者的话怎么用1路pwm来控制?
其实你需要的 ...

相同占空比,如何通过一个器件切换R/G/B,38译码器虽然好用,但38译码器是3位IO选择8位中的一位,我需要的是1位IO控制3位中的一位,不知道有没有13译码器(我臆想的名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相同占空比,如何通过一个器件切换R/G/B,38译码器虽然好用,但38译码器是3位IO选择8位中的一位,我需要 ...

必需2位才行,用74ls139双2-4译码器

网友M:
可以的,以前在做智能家居的时候有接触过LED恒流芯片,是可以PWM和电压输入控制电流的,其实就相当于用PWM作为DAC,每一路电容作为**电压。当然,如果你用的是没有带电压控制的LED恒流芯片或者你的LED是直接接到IO的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