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7-05-31):
由于手机寿命不长,还有一些电子设备的电源适配器,这么多年,闲置了好多的手机充电器和电源适配器,这些手机充电器充电电流从400mA到2000mA的不等,电压有5V的,6V的,9V的,12V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改造一下,成为LED电源什么的。可行性有多大。

网友A:
简单的就焊个电阻 搞几个大功率LED 就成了
可行性100%
好点的 搞颗LED驱动 升降压都可以 搞块LED 板子

网友B:
当然可以,注意电压和功率即可,内电路改造的话意义不大,主要是未必好拆。

网友C:
led 专用的恒流镇流器也就几块钱,没必要用这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