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MDK5编译错误

楼主(2017-05-31):
procesing.h(11):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procesing.h(11): error:  #67: expected a "}"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A:
应该是变量的声明不能放在可执行语句后面

网友B:
在语句后,不能再定义变量。

网友C:
声明变量应该是在函数和语句的前面。不可以放在语句后面。。

网友D:
一般错误提示你按照改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