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DCDC电源空载功耗

楼主(2017-05-31):
最近做一电池供电低功耗项目,MCU及外外置电路停机状下功耗uA级,但是DCDC电源在前端输入达5mA,后面单独测DC电源空载,输入电流也有5mA,NCP1529,请较一下各位,有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降低电源和空载功耗?谢谢!

网友A:
主控用低Iq的LDO供电,一般在1uA-10uA级别。

然后大功率的外设用DCDC供电,由主控来控制EN。

LDO一般不能和DCDC直接并联。

如果不差钱,也可以直接上Iq是uA级的DCDC。

分开供电时,需要留意各个IO的漏电和干扰,以及低功耗时的IO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用低Iq的LDO供电,一般在1uA-10uA级别。

然后大功率的外设用DCDC供电,由主控来控制EN。

使能关闭后功率确实低了,一般DCDC芯片手册也只会给出一个振荡器关闭后的电流,没有空载功率这个参数项。你有没有推荐的低空载功率的dcdc芯片,功率不大300mA

网友A:
TPS6274x http://www.ti.com/product/TPS62740

楼主:
我目前选的NCP1529这个片子,表静态电参数也是28uA,实际测试空载电流有5mA,就是按典型电路来的,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MPS的产品,MP1601跟楼主的这款芯片参数很相似。
MPS代理商技术销售:QQ 624081694

网友C:
DC-DC空载下的静态功耗,这里很多规格书都是坑爹的测试条件!
包括上面的TPS6274x、NCP1529,楼主仔细看下测试条件,MP1601下载不到规格书,90%也是类似的情况;要么写No switching、要么写CTRL=GND,就是芯片不工作,还有的测试电路就不接电感的!

楼主:
那到底有没有真正低静态电流的片子,这种问题大家又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到底有没有真正低静态电流的片子,这种问题大家又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当然有的,十几个uA到二十几个uA的都有,也算低静态工作电流了。
SGM6031 4.2V输入转3.3V下实测不到1uA的不带载功耗,非常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的,十几个uA到二十几个uA的都有,也算低静态工作电流了。
SGM6031 4.2V输入转3.3V下实测不到1uA的 ...

SGm6031 哪家的片子,查不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Gm6031 哪家的片子,查不到呢?

还没有放到官网上,提供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D:
找那种空载降低频率的IC应该呢感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SGm6031 哪家的片子,查不到呢?

我发上来吧:

网友E: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F:
看外围电路计算电流,有些调节输出电压的分压电阻  输出反馈回读 等主要是这些消耗电流

网友G:
前级加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