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别人复制M1卡,或者别复制了怎么区分是不是复制卡

楼主(2017-05-31):
最近发现有人复制我们的卡,但是自己又不能区分,

网友A(2017-07-10):
我也在找方法呢,现在这个卡,**太容易了,特别是离线应用

网友B(2017-08-22):
好像确实没有办法,用CPU卡

网友C(2017-11-21):
M1卡,还没淘汰?
好几年前,都开始用CPU卡和PBOC卡了

网友D(2018-04-08):
如果非要脱机交易,那只有CPU卡现在还安全。
但是也见过很多厂家用了CPU卡却也只是读个ID号,安全性也是不高,胡弄人的。

网友E(2018-07-07):
改程序,做加密,除非每次交易都复制一次,否则就可以判断出已经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