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最近画的核心板功能完好AMS1117-3.3发烫

楼主(2017-05-31):
最近画了两个核心板项目功能完好,电源芯片AMS1117-3.3发烫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

1.ST(407)+WiFi模块+摄像头+oled+18b20
2.ST(107)+100M网络+485+BLE(ti 2540)+RFID(NXP RC531)+继电器(宏发)+

功能是完好的。
1.启动WiFi使用摄像头时,芯片很热。超过55度(SCH+PCB都是cadence画的)
2.老化时间长,就有问题了,1117发热(同样是两片)
469666299@qq.com
贴图是:1

网友A:
wifi模块的电流要去大 换个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WIFI等无线通信对电源的要求还是有些高。你不要看平均电流,还是要关心最大电流。

网友C:
一般都是功耗太大,超过额定功率了。在不加散热片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的电流要去大 换个开关电源芯片

你是说换一个LM2576-3.3v这样的芯片吗?这样比较占地方!我接到开发板的时候是不发烫的,是电路布局有问题吗?200mA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等无线通信对电源的要求还是有些高。你不要看平均电流,还是要关心最大电流。 ...

你是说换一个LM2576-3.3v这样的芯片吗?这样比较占地方!我接到开发板的时候是不发烫的,是电路布局有问题吗?总电流不大于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功耗太大,超过额定功率了。在不加散热片的前提下。

一般来说,功耗在300MA是峰值(启动WiFi收发数据的时候和摄像头采集视频的时候)

网友D:
1117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带负载功率不高的,
网上流行的5V稳压到3.3V的用法,直接就是坑人啊。

网友E:
耗散功率500多毫瓦。。如果可能,最好换成dcdc芯片。要么就加强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换一个LM2576-3.3v这样的芯片吗?这样比较占地方!我接到开发板的时候是不发烫的,是电路布局有问 ...

WIFI等无线通信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信号强度的关系很大。如果你得天线或者整个射频电路设计以及调试不合理,电流就远远不是典型值了。

网友F:
55度其实也不高

网友G:
还是有补救的方法
用两颗AMS1117-3.3并联运行 , 叠加在一起

网友:
两颗AMS1117-3.3  不可以,

就三颗啊 !!!

网友H:
用得1117是不是正品啊 。

网友I:
看了楼上一些兄弟回复加一个1117,其实总的发热量是固定的,两个或三个,只是把热量平均了一下,
其实板子如果做好了,看看能不能软件优化下,降低下wifi的功率--如果wifi通信距离要求不高的话。
相关的芯片都做下低功耗优化。

网友J:
MP2225 这个芯片 直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K: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布局时1117周围空间留大一点,两面都铺铜,多打几个过孔。
不过估计效果也有限。。。

网友L:
1117不烫怎么对得起你。。。。

网友M:
测一下电流,然后计算压差*电流得到耗散功率。
一般觉得烫的,原因有两种:敏感,暖就觉得烫;散热铜皮面积太小,造成温升较高。

网友N:
LDO,电阻等,   都要算Pmax;
U * I = P

看不清图,调输入是5V   5V转3.3V         有1.7V的压降           1.7 * Imax = Pmax,    单算RF, 1.7V * 0.2A = 0.34W,  继电器建议由5V供电,
探换DCDC吧,有很小体积的DCDC的. 或是考虑使用多个1117_3.3V,    不过建议还是使用DCDC

网友O:
板上多路电源可以用EA3036或者EA3059啊,DCDC发热比LDO低多了,面积也不大。

网友:
用DC-DC的吧,有小型封装的

网友P:
同意16楼,最好上DCDC吧,之前被坑的不像什么了。换上DCDC,保你清凉。

楼主(2017-10-16):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的电流要去大 换个开关电源芯片

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等无线通信对电源的要求还是有些高。你不要看平均电流,还是要关心最大电流。 ...

是的,WiFi图传压力的,电流也上去了。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功耗太大,超过额定功率了。在不加散热片的前提下。

是的,WiFi图传压力的,电流也上去了。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换一个LM2576-3.3v这样的芯片吗?这样比较占地方!我接到开发板的时候是不发烫的,是电路布局有问 ...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换一个LM2576-3.3v这样的芯片吗?这样比较占地方!我接到开发板的时候是不发烫的,是电路布局有问 ...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带负载功率不高的,
网上流行的5V稳压到3.3V的用法,直接就是坑人啊。 ...

大部分用DC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等无线通信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与信号强度的关系很大。如果你得天线或者整个射频电路设计以及调试 ...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有补救的方法
用两颗AMS1117-3.3并联运行 , 叠加在一起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上一些兄弟回复加一个1117,其实总的发热量是固定的,两个或三个,只是把热量平均了一下,
其实板子 ...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2225 这个芯片 直接解决你的问题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M:
测一下电流,然后计算压差*电流得到耗散功率。
一般觉得烫的,原因有两种:敏感,暖就觉得烫;散热铜皮面积 ...

问题挺多的,用STM32做MCU的WiFi图传压力比较大,后面想了一下,打算用海思的MCU比较好,不想折腾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L:
1117不烫怎么对得起你。。。。

是的,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布局时1117周围空间留大一点,两面都铺铜,多打几个过孔。
不过估计效果也有限。。。 ...

设计有问题的。应该这么说

网友Q(2018-11-06):
换一个输出大电流的芯片,比如2596

网友R:
测试电流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