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蜂鸣片供电端出现与音源脉冲一样的波形,相问下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31):
电路的连接方式如上图示,供电时是直接采用电池供电,在电池正极测得波形与音源的波形一样。供电端出现电源波动应该对发声的大小有影响吧。

网友A:
晶体管的开关脉冲电流, 经过变压器升压到很大, 可能能达百V 等级.
才能使蜂鸣器响起够大的音量

网友B:
如果希望改善电池端波形,可以并联一个超级电容

网友C:
电池内阻太大吧

网友D:
  报警器仅要求能振会响,电池的波动不影响振荡就不要理它,最多声音稍有不同,有的报警器还专门设置不同频率合成呢。
  如果用过干电池收音机就知道,电池旧了内阻大,就出现间歇振荡,发出扑朴声,对于报警器,刚好是提醒该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