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器PI控制

楼主(2017-05-31):
PI控制器的输入是一个误差信号,那么PI控制器的输出是通过控制什么来控制逆变的。
我也不知道我表达的是否清楚,我知道控制的是PWM,也就是开关管的关断,那这个输出是改变了PWM部分的哪个值来实现控制。如果有这方面的例程更好的。

目前我就明白PI的离散。  通过AD采样的值和参考值做比较后得到的误差进入PI控制器。但PI的输出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PWM,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A:
可以说得明确一点.  PI 的输出量是可以直接影响系统输入量的控制量.
在你的系统中, 就是 PWM 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