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31):
检查显示器连接线是否松动

网友B:
1。开机,检测主机开机情况,电源指示,以前(或部分)主机开机后会有蜂鸣声,很多已经不安装蜂鸣器了;
2.下步,键盘灯闪一下,主机硬盘灯闪下,之后会点亮屏,后续的自检;
3.找到磁盘,运行系统,磁盘灯狂闪,显示启动画面。
4.系统加载驱动,显示修改为正常分辨率,有些在这里黑屏
5。启动完成没有以后了
如果一直没有显示,主机指示正常,和显示器,显卡有关;
如果主机没有对应表现,多数是RAM问题,之后重新安装CPU,显卡,等外设,另外其它的卡全部断开试;
一直不行,可以找下替换,只有几个基本的部件,电源,主板,CPU,RAM,部分有显卡

网友C:
拆出硬盘,其他扔了

网友D:
第一件事是检查电源是否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