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V32F100FS16E烧录问题

楼主(2017-05-31):
NV32F100FS16E烧录问题,ST_LINK能够正确设别芯片但烧写时出错,请大神指点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重建了项目就OK了

网友A:
我也也没有问题,flash一定要选择正确的。

网友B:
flash算法一定要选择对,官方给了好几个flash挨个选择试试。

网友C(2017-07-01):
应该是锁住了,按群资料解锁方法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