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机该怎么维护?

楼主:
电容器引线焊锡机
焊锡机的种类及规格有很多种,而且被焊工件的大小又有所不同,因而合理地选用焊锡机的功率及种类,对提高焊接质量和效率有直接的关系。
焊锡机焊接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受热易损元器件时,应选用 20W 内热式或 25W 的外热式焊锡机。
焊接导线及同轴电缆时,应先用 45W~75W 外热式电烙铁,或 50W 内热式焊锡机。
焊接较大的元器件时,如行输出变压器的引线脚、大电解电容器的引线脚,金属底盘接地焊片等,应选用 100W 以上的焊锡机。
焊锡机烙铁一定要够温度的时候才能开始制作,这也是出现虚焊比较多的事项。
焊锡机引线不宜过细过长,焊接时的电压降不得大于初始电压的5%,初始电压不能偏离电源电压的±10%。
焊机操作时应戴手套、围裙和防护眼镜,以免火星飞出烫伤。
滑动部分应保持良好润滑,使用完后应清除金属溅沫。
新焊机开始使用24小时后应将各部件螺丝紧固一次,尤其要注意铜软联和电极之间联接螺丝一定要紧固好,用完后应经常清除电极杆和电极臂之间的氧化物,以保证良好接触。
焊锡机使用时如发现交流接触器吸合不实,说明电网电压过低,用户应该首先解决电源问题,电源正常后方可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新购买的焊机半个月内如出现主件质量问题,可以更换新的焊机或者更换主件。

(深圳吉美电子提示: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作业后要洗手,小心烫伤。更多焊接设备可搜w w w.j i m e i b e e.c o m/QQ:2851517114)

焊锡机主机部分保修一年,长期提供维修服务。
一般情况下用户通知厂方后,根据路程远近三到七天内服务到位。
由于用户原因而造成的焊机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易损件、消耗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焊锡机在焊锡时焊点不能过于饱和,锡点过大容易和旁边的焊点相互断路。
在焊锡时焊点也不能过于省锡,这样导致虚焊的情况是常发生的。
正确的焊锡机焊点是处于三四点的中间`,焊锡要与元件脚呈小半圆形,不饱和也不省锡,这样看上去,焊点对元件的接触是最良好的,焊出来的电路板也是最整齐。
焊锡机使用可调式的衡温烙铁较好;
平时不用烙铁的时候,要让烙铁嘴上保持有一定量的锡,不可把烙铁嘴在海棉上清洁后存放于烙铁架上;
海棉需保持有一定量水份,至使海棉一整天湿润;
拿起烙铁开始使用时,需清洁烙铁嘴。
焊锡机在使用过程中无需将烙铁嘴拿到海棉上清洁,只需将烙铁嘴上的锡搁入集锡硬纸盒内,这样保持烙铁嘴之温度不会急速下降,若IC上尚有锡提取困难,再加一些锡上去(因锡丝中含有助焊剂),就可以轻松地提取多的锡下来了;
烙铁温度在340~380度之间为正常情况,若部分敏感元件只可接受240~280度的焊接温度;烙铁嘴发赫,不可用刀片之类的金属器件处理,而是要用锡丝来解决;
每天用完后,先清洁,再加足锡,然后马上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