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2017-05-31):
        UINT8         num_CHL:4;
        StructBoxStatus         *p_BOX;

typedef struct tagStructBoxStatus{
        INT32                 curr_I[CHL_LMT];
        INT32                 curr_V[CHL_LMT];
        INT32                 set_V[CHL_LMT];

        UINT8                        c_Set_Pra[CHL_LMT];
        UINT8                 set_MODE[CHL_LMT];

        UINT8                 box_ID;
        UINT8                 num_CHL:4;
        UINT8                 box_PHY_TYPE:4;
        INT32                 box_SI;
        INT32                 box_SV;
        UINT8                 index_CHL[CHL_LMT];

        UINT8   box_TYPE:2;
        UINT8   num_PRA:6;
}StructBoxStatus;

StructBoxStatus         *p_BOX;
for(i = 0; i < p_BOX->num_CHL; i++)
                                                                {
                                                                        if(p_BOX->set_MODE[i] == CMD_Mode_Stop)
                                                                                                continue;
                                                                                phyid_index = p_BOX->index_CHL[i];
                                                                                phyid = pRom->Phy[phyid_index].phyaddr;
                                                                                g_AckBuf[1] |= 1<<i;
                                                                    }

请问下大侠,那个< p_BOX->num_CHL;这句是什么意思,指向4?
            if(p_BOX->set_MODE[i] == CMD_Mode_Stop )
                continue;条件成立继续,不成立后面不执行了吗?

楼主:
红箭头所示

网友A:
不是4,这个4是表示4位的意思,也就是你这个num_CHL变量的范围是0-15
对于第二问题,给你举个例子
for (i=0;i<10;i++)
{
if (i==6) continue;/*如果i==6则不再执行下面的if语句,而是直接进行下一轮循环*/
if (i==7) break;/*如果i==7,则不再执行剩余的循环,直接退出for循环去执行下面的printf();*/
}
printf("break");

楼主:
大侠UINT8 num_CHL:4;与UINT8 num_CHL=4;的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UINT8 num_CHL:4;与UINT8 num_CHL=4;的区别?

是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