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用什么电气元件调节线圈的磁场

楼主(2017-05-31):
如题,有个220V的单相线圈,通电大概10A左右的电流。想调节输入电流,请问用什么电气元件调节给线圈的电流大小

网友A:
如果是交流电的话直接买个调压器接上就行,可控硅调压器或者变压器式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