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rf540N这个mos管是起什么作用的?能放大电流吗?

楼主(2017-05-31):
irf540N这个mos管是起什么作用的?能放大电流吗?还有D10,1N5822,这个二极管放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谢谢高手来解惑。

网友A:
HW1是运放吗

楼主:
不是,是霍尔器件,检测电流的

楼主:
RA- 接的是电磁阀的一端,电磁阀另一端接24V

网友B:
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PWMA端口来驱动IRF540N-mos管,而这个MOS管的两端是接负载的,至于IN5822就是续流二极管,可能你的这个负载时感性负载而已.   或许,我是在猜,因为不晓得您的具体应用,这个PWMA是一个PWM波形,而后通过PWM波形控制MOS-IRF540的开度(MOS管工作在放大区),从而控制它负载的电流,达到你们控制的目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PWMA端口来驱动IRF540N-mos管,而这个MOS管的两端是接负载的,至于IN5822就是续流二极 ...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分析非常对,万分感谢。

网友A:
通过pwm的占空比来控制MOS管的导通程度来控制电磁阀啊,二极管反接都是续流的,类似于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pwm的占空比来控制MOS管的导通程度来控制电磁阀啊,二极管反接都是续流的,类似于继电器线圈两端的二极 ...

谢谢您的指导,已经明白了

楼主:
请问怎么结贴啊??

网友A:
点击结帖,则每个回复的“得分”处的得分变成可修改的小框框,
注意,总的给分不能超过你预设给分(如20分)

网友C(2018-07-01):
MOS管导通的时候,HW1的IN+接地,而MOS管不导通的时候,HW1的IN+接什么呢?MOS管的D级接的是两个正极相连的二极管呀,此时感觉没啥信号输入HW1的IN+级呀,,,怎么解释呢?求大神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