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电源输入时加共模滤波有意义吗?

楼主(2017-05-31):
如图。

网友A:
很有必要

网友B:
看电源线

网友C:
自己动手试一下吧。如果电源本来就比较纯静,为什么要加?如果有共模干扰,那么也得根据实际情况确实加多大参数的合适。
我曾经懒省事照搬一个电路(带共模电感的),加上共模电感电源的纹波反而变大了。

网友D:
这个共模电感的作用不是体现在电路的功能上, 要考虑系统的层面. 在EMC测试中,这个电感的左右就很有意义了, EFT和EMI等的影响很大.

网友E:
如果12V输入电源线过长,或者干扰可能从这个接口窜入,这个共模抑制很有作用。

楼主:
emc系统级考虑这句话从原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设备不是一个两个,安装处的电磁环境是什么样的无法一一查证,能做的只是找一个相对通用的抗干扰措施来降低故障率,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滤波电路能否起到一个通用的抗干扰效果? 另外,自己在家里测量那肯定是没有共模干扰的。

网友F:
自己做的时候是看情况的,要看输入端是从哪里接进来的,如果输入电压本身就很纯净为什么要加.....

网友G:
     如果是实验电源:可有可无!…
     如果接有EMC:理所当然!…

网友H:
除非远端长线输入,否则没有必要。

网友I(2018-06-08):
请问:20mH是根据什么选用的?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么?

网友J(2022-12-19):
就是看三菱的,欧姆龙的,西门子的,人家放共模滤波器,很过国人就开始仿照,也不知其所以然,虽然他还不懂什么叫共模滤波器!!!

网友K(2023-03-31):
我的输入是24V和其他的IO信号,都没有隔离,24V上用了共模电感,但是在IO这里又把GND和外面连起来了,这样共模电感是不是没有作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除非远端长线输入,否则没有必要。

如果我在电源输入加了共模电感,IO口输入输出这里没有隔离,共模电感会不会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