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条三极管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7-05-31):
图1是三极管电路,输入1V,10Hz正弦波,输出波形如图,感觉像是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如果是利用了开关特性,那这个滑动变阻器是否可以认为是用来改变基极电压,从而改变门限电压呢?初学者,不懂的很多

网友A:
就是调偏置,以此影响饱和和截止“程度”。

网友B:
工作点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偏置,以此影响饱和和截止“程度”。

那请问这条电路是利用了三极管的开关特性还是其它特性呢?输入1~5V正弦、三角、方波,输出均为同频率,固定幅度的如图波形。需要这种幅度电压主要是因为后接与非门NC7S00_5V组成的施密特电路,NC7S00输入电压最大不超过5.5V(使用供电5V的)。另外就是您能讲解下这条电路的原理吗?谢谢!

楼主:
我这条电路后面接的是NC7S00_5V 组成的施密特电路,NC7S00_5V 的最大输入电压是5.5V的样子,单纯对输入的1~5V信号进行共射极三极管放大的话,会超过后面器件的最打输入电压吧。这条电路输入1~5V正弦、三角、方波信号,输出都是图上差不多幅度的与输入信号同频率的图2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条电路是利用了三极管的开关特性还是其它特性呢?输入1~5V正弦、三角、方波,输出均为同频率,固 ...

看你的意图,是利用了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即你所谓的“开关特性”),使得输出波形变成矩形波。当然,其输出频率(基频)与输入一致且幅度固定,但脉冲宽度(或占空比)会随不同输入波形和电路自身偏置的不同而有差异。

至于原理,就是利用了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非线性特性所产生的波形变换。

网友C:
你输入的信号幅值太大,三极管进入了饱和、截止区域了。

网友D:
按你的说法应该就是要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了,滑动变阻器就可以用来调工作点让管子工作在你需要的开关状态。至于输出的幅值就看你的供电电压了。

网友C:
输入信号幅值太大,超出了三极管的输入幅值,只需要降低输入幅值,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域就行了。
从波形来看,这三极管放大器的工作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