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dence原理图元件属性里的A,B属性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5-31):
今天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百度里搜没搜明白
想请教下大家,有谁知道这个是管啥用的吗?

我从别人那拿到的原理图一打开就默认是展开的,而且发现A,和B两栏里的
part reference 序号还不一样,

还查了下,发现并不是分裂原件的属性,不清楚啥用途,
我自己之前做的原理图,默认都是隐藏的,

就点一下+号就展开了,但是只能展开B,就不能再继续展开了,
再点就又关闭了。。。

另外两个reference序号如果不一样,会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无解。有大侠给解释下吗?

网友A:
找到解决方法了,实证有效,哈哈。。。

网友B(2018-08-23):
引用 网友A:
找到解决方法了,实证有效,哈哈。。。

谢谢梦爱琴所的这位热心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