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有没有带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功能的?

楼主(2017-05-31):
如题,现在在做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在选型,想知道STM32系列有没有带内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逻辑的,有霍尔传感器,请熟悉的人请点下,谢谢!

网友A:
木有,不过ST有主们的电机驱动方案,
有刷、无刷都有,具体可参考P-NUCLEO-IHMxxx套件

楼主:
1、那这个效果和那个直接带的区别大不?
2、这个P-NUCLEO-IHMxxx套件哪儿下载?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B:
一般的STM32,有Advance TTime就可以做三相无刷,一个定时器支持一个,有两个高级的就支持2个。驱动逻辑就是配置定时器在三相六步输出模式,具体看ST的FOC库,里面都有事先代码。
霍尔信号,ST是用普通的定时器捕获功能来实现,所以只要有General Time,并且CH通道外部连接到IO引出就支持。
对应的硬件去ST官网搜索X-NUCLEO-IHM08M1、X-NUCLEO-IHM07M1就能找到,对应的手册,原理图,操作说明都有,FOC、方波代码也可以免费下载到。

y

网友C:
没听说什么单片机可以直接带电机的。。。都是需要驱动芯片去直接提供电能驱动,单片机提供控制逻辑而已。

网友D:
要么?我这有全套方案

网友E:
单片机是驱动不起来电机的。需要驱动芯片去提供电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