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7-05-31):
大神,您们好。
在下想请教一下32F103控制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中DIR-控制方向,PUL-控制脉冲,请问怎么样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比如一次转动60度。
大神的解答,在下感激不尽! 祝各位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楼主:
大神 求解答

网友A:
玩具还是工业用,其它要求有没有

网友B:
看电机手册怎么驱动了。

网友C:
首先要清楚你的电机步进角度,就是步进电机走一步转动的角度W,一般有0.9和1.8度两种;所以你如果转60度需要提供的脉冲数为60/w,
另外,如果你的控制器带细分的还要考虑细分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