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使用命令行下载hex

楼主(2017-05-31):
领导布置一个任务,利用stvp_cmdline的命令行写一段脚本直接下载hex,有谁写过这段脚本吗?
因为每个设备对应的hex文件有差异,VB写一个小程序更改hex对应区域的数据后然后调用脚本直接下载到单片机里,一键更改和下载,不用其它人为干预

网友A:
我的STM8是下载后自己修改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TM8是下载后自己修改程序的

你有一键下载的方案吗?不借助于官方的下载工具,只有他们提供的函数或者脚本进行后台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一键下载的方案吗?不借助于官方的下载工具,只有他们提供的函数或者脚本进行后台下载 ...

没有,我就是用的STLINK,下载的程序是一样的,之后用IAP功能修改代码,修改之后部分代码清零,之后进入正常程序,这个修改部分只能运行一次,下次就自杀了;

网友A:
加外说一声,STM8的芯片下载方法是公开的,可以找个MCU,开发板之类的自己做专用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外说一声,STM8的芯片下载方法是公开的,可以找个MCU,开发板之类的自己做专用的下载器 ...

我要做的是一键下载,不用人为干预,STVP软件源码开放就好了,配置好之后调用DLL直接下载指定的hex文件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用脚本吧?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p>STVP_CmdLine -Device=STM8S103F2 -FileProg=test.hex -progress -erase
STVP_CmdLine version 1.4

Verbose ON
Log activity ON
Display Progress ON
Message box warning if protect option byte ON
Loop mode ON
Erase device ON
Blank check device OFF
Verify device ON

Configuration:
BoardName=ST-LINK Device=STM8S103F2 Port=USB ProgMode=SWIM

直接用VB之类的写一个程序调用命令行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用脚本吧?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p>STVP_CmdLin ...

能加个QQ请教下吗  我写了个bat  但是不能下载  82634583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用脚本吧?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p>STVP_CmdLin ...

STVP_CmdLine.exe -BoardName=ST-LINK -Port=USB -Device=STM8L052C6 -erase -progress -FileProg=C:\test.hex
pa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用脚本吧?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p>STVP_CmdLin ...

命令行已经解决了,现在用VB调用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用脚本吧?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p>STVP_CmdLin ...

现在遇到个问题,命令行是没问题,把bat文件放在stvp_cmdline.EXE目录下运行可以下载,但是我VB怎么启动这个bat呢?目前的代码都是通过Windows自带的cmd运行这个bat,而应用程序需要的是stvp_cmdline启动这个bat,这个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