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接地的电脑机箱是怎么带上的静电

楼主(2017-05-31):
是零线感应的吗

楼主:
我这零线和地线有0.5v电压,正常吗?
电网发电机端零线和地线是连一起的吧?但家庭的零线和地线不是连一起的?好像也有电网把地线连同零线三相火线一块送到用户?

楼主:
难道地球各部分电位都不一样吗

网友A:
不是静电,是安规电容

网友B:
开关电源里的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里的Y电容。

还有疑问,看了下资料,下图中y电容是接地的,这个接地就是接到电源外壳了吧?如果这个外壳没有接地线(和大地相连的线),就会有y电容漏的电,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疑问,看了下资料,下图中y电容是接地的,这个接地就是接到电源外壳了吧?如果这个外壳没有接地线( ...

不错

网友D:
如果机箱不接地的话,两个Y电容分压出来,用电压表交流挡去测会有100V左右的电压,摸上去会有点麻麻的,由于电容比较小,电流比较小,摸上去后电压会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疑问,看了下资料,下图中y电容是接地的,这个接地就是接到电源外壳了吧?如果这个外壳没有接地线( ...

是这样,计算机执行的强制安规要求外壳与系统地直连,且必须可靠接地,这样的前提下使用Y电容也可以取得更好的EMC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