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
完整的LoRa体验,究竟要花费多少银子??——LoRa IoT Kit体验

楼主:
完整的LoRa体验,有这一套就够了!——LoRa IoT Kit体验

本文中,笔者将借助LoRa IoT Kit,来搭建一个完整的LoRa通信模型,并实际测量LoRa真实的传输距离,来给大家展示LoRa的魅力...

---

不经意间,IoT的热门话题似乎已转到了NB-IoT及LoRa之间。这中间自然免不了争论:谁才是IoT远距通信技术的皇太子?这个答案现在来讲还为时过早,不过LoRa联盟发布的NB-IoT vs LoRa技术白皮书上倒是指出了二者各有所长,在不同的领域或应用中都将占有一席之地。这也应了一句中国的古话: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LoRa是Long Range的缩写,属于无线通信技术中的一种,典型特点是距离远、功耗低。速率相对较低,可视为网络通信中的物理层实现,LoRa对应的产品就是收发器(tranciever)芯片,例如semtech的SX1272/SX1276,主要处理二进制数据流。LoRaWAN是在LoRa物理层传输技术基础之上的以MAC层为主的一套协议标准,对应OSI七层模型中的数据链路层(MAC层),LoRaWAN消除了具体硬件的不兼容性,同时还实现了多信道接入、频率切换、自适应速率、信道管理、定时收发,节点接入认证与数据加密、漫游等特性。

一般市面上常见的LoRa模块,通常实现的就是物理层的通信,要实现LoRaWAN功能,需要使用软件来实现LoRaWAN协议,要实现网络通信功能,还需要一个网关。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体验的是Dragino的LoRa IoT Development Kit套件,这是一个完整的LoRa套件,包含一个LoRa网关,两个不同类型的LoRa结点及配套的传感器,可以体验完整的LoRa IoT功能。

一般来说,能称得上Kit的东西,可不是一块板子或一个模块就可以称得上的,Dragino的LoRa IoT Kit里面有些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包装比较素雅,中间是DRAGINO的**,左上角看到型号为LoRa IoT Kit字样,在侧面还有二维码。

打开包装盒,上面有防震泡沫保护,下面才是套件里的硬货,呵,东西还真不少!

全部取出来看,一个LoRa网关兼作路由器,两个LoRa结点,一个是LoRa Shield,另一个是LoRa/GPS Shield,与Arduino底板配合使用,还有一个DC电源,把天线都装上去,看上去挺有感觉!

LoRa网关背部特写,看到DC电源的要求为9-15V,另有两个ETH接口,一个标明WAN,一个标明LAN,似乎是路由器的标配,实际上这个LoRa网关是可以当做路由器用的。

网关侧面的USB 2.0接口,可以用来连接3G/4G模块,也可以用来连接U盘。

配备的DC电源为12V/1A,极性为内正外负。

这是LoRa/GPS Shield的特写,该扩展板包含两个模块,一个是GPS模块,另一个是LoRa BEE模块,对应的LoRa ISM频段为868MHZ。

LoRa BEE使用可拆卸式设计,同时上面还标明了支持的通信频段,866MHz。另外模块体积很小巧,与天线放在一起的效果,倒感觉天线是个庞然大物了。

拆下LoRa BEE模块后的扩展板,可以看到GPS模块是焊接在底板上的。

LoRa Shield上的LoRa模块,型号为RF96,这是HopeRF产的模块,旁边的晶振是32M的。

本来以为这就是套件的全部了,其实还有惊喜。打开下面的隐藏空间,还发现一个小盒子,上面没有任何标注,如下

这里有什么惊喜呢?

除了杜邦线及ARDUINO数据线,还有好几个传感器,如温湿度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嗯,考虑得很周到,毕竟LoRa本就是为物联网而生,体验过程是少不了传感器这些东西的,先不管最终的体验如何,这份体贴、细致还是值得赞一个!

看到这么多好东西,笔者已有点迫不及待,只想快点好好体验下传说中的LoRa,亲自上手,近距离感受下远距离通信的感受:_)。

不过先不能着急,先要配置好网关。

什么是LoRa网关?LoRa网关又名集中器(Concentrator)是LoRaWAN系统中的中央结点,支持多通道、多信号的同时调制及解调,网关使用不同的RF组件来实现高容量及多通道通信。另外网关使用IP通信与上层服务器连接,一个典型的LoRaWAN系统如下

简单点说,一个LoRa网关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功能:一是连接LoRa结点,二是通过TCP/IP与Internet相连。至于具体的配置,则依照实际情况来确定。

Dragino的网关LG01-P作为一款低价的LoRa网关,并没有实现多多通道通信功能,这算是一大遗憾,不过考虑到它的售价,也就释然了。LG01-P与Internet连接的方式则非常丰富,可以使用ETH、WiFi或3G/4G蜂窝连......阅读全文:LoRa IoT Kit评测

网友A(2017-05-31):
前排围观。

这个路由是将Lora接上公网吗?然后每个节点都有IP地址? IPV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

这个路由是将Lora接上公网吗?然后每个节点都有IP地址? IPV6? ...

是接上公网,但每个LORA节点没有IP地址,直接用的LORA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上公网,但每个LORA节点没有IP地址,直接用的LORA通信

网友C:
见识了, LoRa一般用在什么产品?

网友D:
这个下来不知道可以几块钱拿到这个模块。

网友E:
LoRa没有三大运营商的支持,很难推广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oRa没有三大运营商的支持,很难推广出来啊。。

LORA对ISP的要求是最低的了,NB-IOT是牢牢的绑在ISP的战车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见识了, LoRa一般用在什么产品?

需要远距离通信,又租不起电信/移动频段的低功耗、低数据量的情况下

网友F:
Lora只是物理层协议,上面还需要协议栈,目前貌似不成熟

网友G:
LoRa是个好东西,去年去北京参加microchip年会的时候听过几个讲座

网友H:
LoRa 模块的传输距离与哪些因素都有关系啊?典型的测试方案是怎样的?有的厂家对外宣传5200米传输距离,有的是5000米距离还有1500米,和发射功率、周围环境有哪些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B:
LORA对ISP的要求是最低的了,NB-IOT是牢牢的绑在ISP的战车上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怕是LoRa胎死腹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F:
Lora只是物理层协议,上面还需要协议栈,目前貌似不成熟

淘宝这家销量很厉害啊,又是串口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怕是LoRa胎死腹中

LORA ... aborted!  YOU MUST BE JOK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H:
LoRa 模块的传输距离与哪些因素都有关系啊?典型的测试方案是怎样的?有的厂家对外宣传5200米传输距离,有 ...

与SF, BW.. 这些LORA本身的参数有关系,当然也与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实际上应用时应将这些考虑进去

网友J(2017-07-06):
我在网上看LORA的协议是要付会费才能使用的。这个模块是完整的LORAWAN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网上看LORA的协议是要付会费才能使用的。这个模块是完整的LORAWAN协议吗? ...

你在哪里需要付费?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需要付费?

不需要付会费吗?我刚接触lora网上看到的。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需要付会费吗?我刚接触lora网上看到的。也不清楚

应该是不需要的!都是免费频段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需要的!都是免费频段吧

频段是免费的,但是lorawan的协议好像不是完全免费的。我在网上搜的一般国内都是私有协议,没有用到LORAWAN协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见识了, LoRa一般用在什么产品?

lora可应用的行业很多啊。像一些数据不希望被运营商截取的行业,像一些位置较偏的地区,还有就是很多用户都有自组网的需求,目前我们公司主要在烟感,地磁,井盖,温湿度方面的应用就很多。唯传科技你可以了解下。或是联系我:13602540310郑工

网友K:
引用 网友E:
LoRa没有三大运营商的支持,很难推广出来啊。。

我觉得应该是共存的状态,三大运营商应该是占主导地位,但是还是有很多行业和区域的应用是lora才能满足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Lora只是物理层协议,上面还需要协议栈,目前貌似不成熟

lora已经很成熟了。很多项目都已经落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LoRa是个好东西,去年去北京参加microchip年会的时候听过几个讲座

是的。我也觉得是好东西。未来趋势

网友K:
引用 网友H:
LoRa 模块的传输距离与哪些因素都有关系啊?典型的测试方案是怎样的?有的厂家对外宣传5200米传输距离,有 ...

是根据扩频因子和信噪比等因素有关的。因为lora是窄带传输,所以当扩频因子小时传输距离就近,越大越远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怕是LoRa胎死腹中

不会。lora的生存空间还是蛮大的。

网友L(2017-11-18):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应该是共存的状态,三大运营商应该是占主导地位,但是还是有很多行业和区域的应用是lora才能满足的 ...

Lora更加适合做专网,对于Qos要求不高的场所,可以使用lora,比如偏远地区的农场渔场、停车场等。
但感觉快被升特给玩死了,现在正是狙击NB-IOT的最佳时期,他却逮着网关不放,非得加入他的会员,用终端芯片做网关性能要差很多。这东西你要是不开源,不逐渐的去完善,只能是小众市场。

网友M(2018-03-01):
我在examples目录下,没有找到测试中要用到的两个示例代码文件,能问下在哪里可以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