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ALSH芯片未拆包的保存期限

楼主(2017-05-31):
公司买了一批07年的并行FLASH芯片,原封包未打开,不知道这种存储时间较长的芯片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使用会存在哪些隐患。

网友A:
数据存储时间在数据手册上面写的是20年吧。
只要存储过程中没有被高温或辐射打坏。
所以直接用是可以的。

特别要留意的是长时间存储后的受潮和引脚氧化问题。
一般是要先烘烤后再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存储时间在数据手册上面写的是20年吧。
只要存储过程中没有被高温或辐射打坏。
所以直接用是可以的。

谢谢回复,处理容易受到潮湿和氧化外,长期封包没有拆包使用的情况,一旦焊接使用后芯片的性能是否有影响。

网友B:
芯片本身不会有问题,但保存不好的话,管脚氧化会增大焊接不良率,这里的“保质期”是真对标准工艺下的焊接不良率来的,不涉及芯片本身的功能完好性。事实上,只要保存得当,一百年后器件也可以照用不误。

网友B:
对于批量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同时有高品质要求的,焊接不良率跟成本关系很大,这时原则上过期的器件就别用了,宁可买新的。比如苹果手机之类,哪怕增加千分之一的不良率都是很恐怖的后果,但一般产品,还是放心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