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 改变自动放大增益怎么计算电压?

楼主(2017-05-31):
1.我采样的电压非常小,0.1~18.5mv,用AFE253芯片,为什么不用自动增益和改变自动增益采样的ADC值一样?2.然后自动增益改为32的时候,电压值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
自动增益设置1或者16其他参数都得到采样值SD24MEM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部分代码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Set P1.0, P1.1 to output
  _EINT();
  SD24CTL = SD24REFON + SD24SSEL0+SD24DIV_3;          // 1.2V ref, SMCLK,SMCLK 8分频
  //SD24CCTL0 |= SD24GRP;              // Group with CH1  被集合,SD24_A 的数据格式2的补码
  SD24INCTL0 = SD24INCH_0+SD24GAIN_32; // Set channel A0+/- 32倍增??
  SD24CCTL0 |= SD24IE+SD24OSR_512; // Single conv,enable interrupt 采样率为512 数据格式

  SD24CCTL2 |= SD24IE+SD24OSR_512;               // Enable interrupt
  SD24INCTL2 = SD24INCH_2+SD24GAIN_16;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SD24CCTL0 |= SD24SC;
  SD24CCTL2 |= SD24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网友A:
你好,你的图片我看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得到的采样值是多少?

采样电压的计算,请参考手册27.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图片我看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得到的采样值是多少?

图片这里发成功了
MEM0和MEM1的值是两个一样的探头,数值差不多。是否选用增益数值居然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代码不对?

网友A:
我手里没有这个器件,没法验证。
建议你先运行一下官网的例程,看看ad采样数值是不是还是这样。
这样就能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这个是根据增益的来计算输出电压的

网友C:
这个自动增益需要配置吗?

网友C:
怎么不使用外部的增益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