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形参调试问题

楼主(2017-05-31):
在线调试时,怎样看到i 的值?为何i 进不了case中

网友A:
高手啊,
|=1<<i;
虽然我经常写keil,但是,这种写法,表示看不懂

网友B:
然道我有没有发现问题么?这个不是或上1右移i位么?上面i受限制,绝对是可控的。

网友B:
你确定进入if语句执行了?好好看一下GetVCh1CurrIVbyPhyid()函数的吧。

楼主:
哥,这个是累加。原来i=0.形参在KEIL中怎样看到值呢?

网友C:
暂停下来,在监视窗口里增加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D:
我就想问问楼主keil软件是正版的吗?我是卖Keil软件的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停下来,在监视窗口里增加就可以看到了

i没有值

楼主:
i没有值

网友C:
自动窗口里有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问问楼主keil软件是正版的吗?我是卖Keil软件的业务。。。

估计你的业务加起来还不到**版的10%吧。

网友F:
把i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