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 桥驱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H 桥驱动电路 网上很多资料,但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 请大家指点指点我!!!、

如下图所示

1.   C7 ,C8 放空。
2.   H_A 和H_B 是3.3V 的单片机IO 驱动
3.   H 桥的电源 是12V

当R9,R10 使用0Ω  结果 发现驱动不了H桥。。。
当R9 , R10 使用 和R3,R4一样大的电阻的时候, 就可以驱动了!!!

请问为什么???  R9  和R10  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2017-06-01):
如果R10为0,当Q5导通时集电极电位接近0,无法驱动桥工作

网友B:
R9,R10跟R3,R4在三极管导通后,起到分压作用,从而提供MOS管导通的电压。
而R9,R10为0Ω时,当三极管导通后,MOS管的G极直接接地,电压为0,所以驱动不了MOS管,故电机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R10跟R3,R4在三极管导通后,起到分压作用,从而提供MOS管导通的电压。
而R9,R10为0Ω时,当三极管导 ...

大侠,我是这样想的:

PMOS 导通的条件是 Vgs 大于一定值才能导通。

那么
H_A = 0  :  Q7 截止, Q4截止===》Q1 也截止 是吧?

H_B = 1  时,Q6 导通,  Q5 也导通,
如果 R10 =0 ,那么Q5 的集电极(即Q2的基极 电压接近0) 此时Vgs 应该等于  -VCC_HB
如果 R10 = R4 , 那么 Q2 的Vgs  等于 -VCC_HB/2

既然  -VCC_HB /2   都可以让 Q2 导通 ,为什么 -VCC_HB  不能让Q2 导通?

这个Vgs 应该如何理解???上面的分析 错在哪里?

网友C:
能驱动,但上桥功耗很大吧,下桥功耗也小不了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驱动,但上桥功耗很大吧,下桥功耗也小不了哪去。。。。

大哥,现在发现经常烧坏 Pmos!!!!!!

网友D:
这么大的电阻,你还嫌MOS导通不够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电阻,你还嫌MOS导通不够慢啊?

版主,请指教, 请问这个电路 的电阻配置不对吗??

也有人说 是反向电动势 将P mos的体二极管击穿了~~~~~

请问具体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D:
MOS的基本驱动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的基本驱动要求是什么?

Pmos =====》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

Nmos =====》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Pmos =====》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

Nmos =====》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

还有动作要快

楼主:
动作要快????? 不是很明白, 你是说开一下 马上就要关??  开100ms 可以吗?

版主 整个电路是这样:

前级 对两个5号电池的 电压 进行升压。。。

通过一个 Pmos Q11 的控制 50ms 一次  循环的打开,然后15K比1K 的分压 ,进行ADC 检测 VCC_HB 升压是否达到16V。
达到之后就不再升压。。

然后Q11 打开, VCC_HB  给H桥 供电。  接着 通过控制H桥 ,控制电池阀。。。。。

目前发现的情况 是 各种烧管, Pmos各种 击穿~~~~~

烧管冒烟的 有:  控制升压电路的 Q10
不冒烟 损坏的 有:  Q11 控制VCC_HB 给H桥通电的。  Q1和Q2  H桥的上臂 Pmos

发现问题:

1.  Pmos AO3401 的Vgs 要求是 ±12V,  当升压到 16V 之后, Q11 必死无疑 是吗 ? 但损坏的次数 还不及 Q1 Q2 多
2. 但是 Q1,Q2 虽然用 R3,R4,R9,R10 进行分压,  但是示波器探针测试 Q1,Q2 的G 极电压 依然是升压的VCC_HB ~~~~~为什么分压没起作用???
    难道 Vgs 指的是 G 到S 的电压, 而不是G 到GND 的电压???
3. 为什么 Q10 8050 也会烧坏呢? 而且还是冒烟的那种~~~~

尝试的办法:
将R3,R4 由56K  改为4.7K。   将R9,R10由 56K  改为 1K。。。  结果也是一样~~~~

网上问了一圈 说法各一:
1.  电磁阀的反向电动势 把Q1 Q2 打死了~~~~,加外置二极管 ,Q1,Q2  的体二极管 不适合~~~~~
2.  R3,R4 与 R9 R10 的值太大了 要改小 ~~~~

网友E:
楼主你好!
你的原理图与国外的一个叫Super simple MOSFET H-Bridge图很相似。
h t t p s://mycontraption.com/high-power-mosfet-motor-driver/

我也曾经做过试验,发现上臂也是驱动不了。我认为原因可能是右下臂NMOS珊极与左上臂NPN基极(同理,左下臂NMOS与右上臂NPN)共用一个IO进行控制,驱动电流不足,导致上臂NPN不能动作,下臂是压控NMOS,只要有电压就可以控制。
我改进了电路,加了一级NPN以及进行上下臂逻辑或的处理(防死区),经初步测试是成功的。

另外,你的升压电路,Q10发射极没有电容,正负极直接短路,烧管很正常。

网友F:
电路有问题,上桥臂不做自举怎么能够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你的原理图与国外的一个叫Super simple MOSFET H-Bridge图很相似。
h t t p s://mycontraption. ...

Q10  的发射极没有电容?? 很容易烧管???

发射即加个多大电容 到哪里?? 什么意思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你的原理图与国外的一个叫Super simple MOSFET H-Bridge图很相似。
h t t p s://mycontraption. ...

另外我想问你, 你认为这个H桥如果 源电压 大于MOS  的Vgs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Q10  的发射极没有电容?? 很容易烧管???

发射即加个多大电容 到哪里?? 什么意思不是很懂? ...

h t t p: //www*eepw*com*cn/article/198600.htm

上图一个电荷泵原理图,这里面的C1就是抬升电压的关键。电容的作用是蓄电,电容容量决定了后续电路可用电流大小,阶段1:电容的负极接地,电容的正极电压为VCC;阶段2:电容的负极接VCC,那么电容的正极就被抬升到VCC+VCC(2倍电压)。三极管就是用IO控制电容负极是否接VCC或接电。前面的二极管作用是2倍电压不会回流,电感的作用是积蓄电能。
我猜猜你Q10这部分就是升压电路,Q11是控制是否输出,R26/R27组成电压反馈。

之后的分析我就不再阐述了,请指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问你, 你认为这个H桥如果 源电压 大于MOS  的Vgs  ,会不会有问题? ...

MOS的峰值源电压在Vds以下是没有问题。但根据你的电路,源电压分压后到达上臂PMOS的栅极,可能会接入高于Vgs的电压,这样就损坏MOS管。
另外,下臂NMOS的栅极,只靠IO口的电压(3.3V或5.0V)进行控制,这样不能使NMOS完全导通,这样的后果我就不用再阐述。NMOS最耗电的是关断时间过慢,这里的R15/R16,本身的目的是1、防止IO电流过大,烧IO口;2、防止高速开关时的涌浪干扰波,对MCU的影响,阻值不宜过大,一般就是100R。过大就影响关断时间,造成发热,后果也不再阐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的峰值源电压在Vds以下是没有问题。但根据你的电路,源电压分压后到达上臂PMOS的栅极,可能会接入高于 ...

谢谢你!

MOS的峰值源电压在Vds以下是没有问题。
源电压分压后到达上臂PMOS的栅极,可能会接入高于Vgs的电压,这样就损坏MOS管。

====>> 赞同,我也是这样认为,所有分压时要确保 分压后G极的电压不要高于Vgs 就行!!!

只靠IO口的电压(3.3V或5.0V)进行控制,这样不能使NMOS完全导通~~~~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不是很明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MOS的峰值源电压在Vds以下是没有问题。

以IRF540这个MOS参数为例,最大Vdss为110V 或者 最大Id为33A 或者 最大功率130W。
但是见Datasheet里的数据图表(下图),4.5V的Vgs只能通过10A,如果要开通过更大电流,要就提高Vgs。
大多数MOS都有这种情况,虽然低Vgs能符合开关的最低要求,但是达不到最理想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IRF540这个MOS参数为例,最大Vdss为110V 或者 最大Id为33A 或者 最大功率130W。
但是见Datasheet里的数 ...

我使用的NMOS 是 A3400,
按照你的说法, 这个MOS  3.3v 的VGS,应该可以通过1.1A 的电流,所以 3.3V 去驱动A3400NMOS ,应该可以完全导通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NMOS 是 A3400,
按照你的说法, 这个MOS  3.3v 的VGS,应该可以通过1.1A 的电流,所以 3.3V 去 ...

看了一下,完全导通应该是ID=5.8A(VGS=10V)。
如果你只要通过1.1A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如果为小的电流,直接用L293会不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