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定位无效问题

楼主:
chognzi|  楼主 | 2017-5-31 18:31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具体是这样的。我没有射频设计方面的知识,这是第一次弄GPS。  目前做的PCB模块不能有效定位,即读不到经纬度,串口输出相应位置为空。
我不太了解阻抗匹配,模块的官方硬件设计手册只说,天线的连接必须在PCB上布线, 使用50 欧姆的受控阻抗将RF_IN连接到天线或天线连接器。
(原话是
The connection to the antenna has to be routed on the PCB. Use a controlled impedance of 50 ohm to connect RF_IN to the antenna or the antenna connector.

GPS模块的布线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吗?实物图蓝绿橙黄四根线是用串口直接连接模块,APPCAD软件共面波导模型计算出的阻抗是86.5 ohm,串口输出如图所示。
我查了天线连接线是50ohm ,那末PCB上如何布线,都已经是50ohm,PCB上的线在串联肯定大于50ohm?

网友A(2018-10-08):
到外面去定位看看,和阻抗配比没什么关系,GPS天线没那么矫情,如果还是淘宝货,可以考虑是不是GPS模块不行

网友B(2017-06-14):
阻搞匹配会使效率更高,不匹配时间长点也能定位的,另外VCC_RF管脚需要和RESET_N管脚短接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1、确认GPS天线是有源天线吗?
2、确认旁边的VCC_RF可以悬空吗?
3、确认同轴插座有给有源GPS天线供电了吗?
4、虽然GPS模块内部地线很好,但是你这个模块下面,也应该铺地最好。没有信号,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D:
顶一下,希望对GPS了解的大牛解答啊

网友E:
你能帮我吗?

网友E:
想组装一个手机定位装置,通过教程学习,我知道了需要GSM发送模块,GPS定位模块等,你能提供技术支持吗

网友F:
gps收星是有时间要求的,具体可以看规格书,冷启动好像是几分钟才能搜到星吧,另外,gps底部不建议布线。

楼主:
那个R22 R24 我是用来引出串口线测试用的,如果没问题,在用锡短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扔到窗外,再看看

在室外试了两次  连世界时都是空的,说明根本没接收到信号
天线的连接必须在PCB上布线,那还能用IPX线接PCB外的陶瓷天线么?即陶瓷天线一定在PCB上吗?
IPX接线已经是50ohm了,那串联上PCB上的布线 ,特征阻抗是不是一定大与50ohm?
我算出来设计的是86.5ohm,一定就不能用是吗?失配太多了?

网友G:
天线扔到窗外,再看看

楼主:
图片没排好版,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