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实训要做的电子钟,调试了两三天调到头痛,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5-3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1=P3^1;         //选择调节的是时还是分还是秒
sbit K2=P3^0;           //加数键
sbit K3=P3^2;        // //连接外部中断0        ,停止时间的按键
sbit K4=P3^3;
sbit feng = P1^6;

uchar SetState,SetPlace,time_flag,clock_flag,alarm,temp;
uchar ala_flag;
uchar ala_hour/*闹钟的时*/,ala_min/*闹钟的分*/;
uchar  alarmClock[2];        //code alarmClock[2];   code修饰的变量是被写入ROM的不可以被修改,所以要去掉code
uchar code nao[] =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void inter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setNianYueRiShiFenMiao();            //设置年月日时分秒
void set_clock_pattern();                  //设置闹钟的模式
void alarm_clock();                         //闹钟
void alarmDisplay(uchar ala1,uchar ala2);

void main()
{
        interConfiguration();
        Ds1302Init();
        init1602();
        for(;;)
        {
                if(SetState != 1)  //不在调节时间模式下时读出时间
                {
                        Ds1302ReadTime();
                }
                if(clock_flag != 1)          //闹钟模式下不显示在DS1302跑的时间
                {
                        LcdDisplay();
                }
                else
                {
                        alarmDisplay(ala_hour,ala_min);
                }
                if(alarmClock[0] == TIME[2] && alarmClock[1] == TIME[1])
                        ala_flag = 1;
                if(ala_flag)
                        alarm_clock();
                set_clock_pattern();
                setNianYueRiShiFenMiao();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writeCmd1602(0x80+0X40);
        writeData1602('0'+TIME[2]/16);                                //时
        writeData1602('0'+(TIME[2]&0x0f));
        writeData1602(':');
        writeData1602('0'+TIME[1]/16);                                //分
        writeData1602('0'+(TIME[1]&0x0f));
        writeData1602(':');
        writeData1602('0'+TIME[0]/16);                                //秒
        writeData1602('0'+(TIME[0]&0x0f));

        writeCmd1602(0x80);
        writeData1602('2');
        writeData1602('0');
        writeData1602('0'+TIME[6]/16);                        //年
        writeData1602('0'+(TIME[6]&0x0f));
        writeData1602('-');
        writeData1602('0'+TIME[4]/16);                        //月
        writeData1602('0'+(TIME[4]&0x0f));
        writeData1602('-');
        writeData1602('0'+TIME[3]/16);                        //日
        writeData1602('0'+(TIME[3]&0x0f));

        writeCmd1602(0x8D);
        switch(TIME[5]&0x07)
        {
                case 0x01: writeData1602('M');writeData1602('o');writeData1602('n');break;
                case 0x02: writeData1602('T');writeData1602('u');writeData1602('e');break;
                case 0x03: writeData1602('W');writeData1602('e');writeData1602('d');break;
                case 0x04: writeData1602('T');writeData1602('h');writeData1602('u');break;
                case 0x05: writeData1602('F');writeData1602('r');writeData1602('i');break;
                case 0x06: writeData1602('S');writeData1602('a');writeData1602('t');break;
                case 0x07: writeData1602('S');writeData1602('u');writeData1602('n');break;
        }
        //writeData1602('0'+(TIME[5]&0x07));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和定时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erConfiguration()
{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按键3用来切换模式了
{

        Delay10ms();
        if(K3==0)
        {
                while(!K3);
                SetState++;
        }

}

void setNianYueRiShiFenMiao()        //设置年月日时分秒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5);        //消除抖动
                if(K1==0)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if(time_flag == 1)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if(clock_flag == 1)
                        {
                                alarm++;
                                if(alarm > 20)
                                        alarm = 0;
                        }
                }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kai
                        if(time_flag == 1)
                        {
                                TIME[SetPlace]++;                //数组是第一个元素标号是从零开始的,第六次调节的就是年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07)&&(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
        //                                                TIME[SetPlace]=;
        //                        }
                        }
                        if(clock_flag == 1)
                        {
                                if((alarm % 2) == 0)
                                {
                                        ala_hour++;
                                        alarmClock[0] = ala_hour; //将调好的闹钟时间的时存储起来,以便判断让校对时间是否到了
                                        if(ala_hour > 24)
                                                ala_hour = 0;
                                }else if((alarm%2) == 1)
                                {
                                        ala_min++;
                                        alarmClock[1] = ala_min;  //将调好的闹钟的分存储起来
                                        if(ala_min>59)
                                                ala_min = 0;
                                }
                        }
            }

        }
}

void set_clock_pattern() //时钟模式选择,如调节年月日时分秒
{
        if(SetState > 0)
        {
                switch(SetState)
                {
                      //读出DS1302正在运行的数据
                        case 1: //Ds1302Write(0x80,0x80)/*写数据、停止计数*/;
                                        time_flag = 1;//调节时间日期标志位置1
                                        break;
                        case 2: time_flag = 0; //时间日期调节标志位清零
                                        Ds1302Init();/*把调节好的时间日期写入DS1302*/;
                        case 3: ;
                        case 4: clock_flag = 1;/*闹钟调节标志位置1*/;
                                        break;
                        case 5: SetState = 0;//模式标志位清零
                                        clock_flag = 0;//调节好闹钟
                                        break;
                }
        }
}

void alarmDisplay(uchar ala1,uchar ala2)
{
        writeCmd1602(0x80+0x40);
        writeData1602('A');//显示该符号表示处在闹钟模式下
        writeData1602('R');//显示该符号表示处在闹钟模式下
        writeData1602(' ');

        writeCmd1602(0x80+0x40+3);
        writeData1602(nao[ala1/10]);
        writeData1602(nao[ala1 %10]);
        writeData1602(':');
        writeData1602(nao[ala2/10]);
        writeData1602(nao[ala2%10]);
}

void alarm_clock()        //闹钟
{
        uchar i = 1000;
        while(i--)
        {
                feng = 0;
                delay(20);
                feng  = 1;
                delay(20);
                if(K3 == 0 || K1 == 0 || K2==0 || K4 ==0)
                {
                        SetState = 0;
                        ala_flag = 0;
                        break;
                }
        }
        ala_flag = 0;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程序如上1602写和1302读写没问题,1602显示的秒会之跳变显示(比如上一次显示1,下一次就显示4),还有那按键失灵,调了两三天了还是不行,头痛啊,求大神帮忙,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00, 0x27, 0x05, 0x02, 0x17};

网友A:
自己写的代码,头痛也要调完

网友B:
这水平也太水了吧,
我大学的课程实践用一晚上就搞定了。
剩下的日子全班抄袭。

网友C:
就是自己的代码要自己看。
瞄了一眼,中断程序里有延时,而且等待按键松开,这个编程思想,完全不对呀,其他就懒得看。

网友D:
没说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把代码贴出来,也没用啊
而且中断里面死等这个做法实在是有问题,建议中断里面只做标记,在主程序里面检测标记然后做相关操作。中断里面不能等这个要点一定要记住,不然以后很多程序都是要中断操作的时候你就发现一直在中断里面就没出来过。

网友E(2017-08-14):
程序所有的地方都不能死等,不然就执行不下去

网友F:
自己写的代码,跪着也要调试完,如果不明白,可以参考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视频,里面讲解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