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感无刷电机停转后如何重启动

楼主(2017-05-31):
STM8S105驱动有感无刷电机,卡住电机停转后,如何重启动
采用PC1-PC3接上臂,PB0-PB2接下臂,PA4-PA6接HALL,利用GPIOA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进中断换相。转动正常。现在假如我手动卡住电机停转后,电机就不会自动启动了。因为GPIOA口的HALL信号没有变化,无法进中断,要如何处理呢?怎么在程序里面判断电机停转?

网友A:
是否可以用GPIOA口的HALL信号在一定时间内(例如0.5秒)没有变化来判断?

网友B:
有可能经过指定时间后,GPIOA口上的HALL信号碰巧和之前的一样

网友C:
“但是担心有可能经过指定时间后,GPIOA口上的HALL信号碰巧和之前的一样”

对GPIOA口上的HALL信号进行计数就是了。

网友D:
这样肯定是不行啦,肯定要用定时中断啦,定时检测霍尔信号,没霍尔变化,一般来说是堵转了,肯定不能再给驱动了。

网友E:
停转后,如何再启动呢?复位还是?

网友F: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啊?什么叫“我手动卡住电机停转后”,你这样明显有一个堵转测试的功能。你看你代码逻辑里是不是有一个消除堵转的路径,是速度要求变为0还是其他的。如果只是手动的卡住电机,但是控制器持续有输出的话,你确定你的管子受得了?你的占空比得多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