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 未上电时,GPIO的状态

楼主(2017-05-3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电源芯片的Enable脚内部有上下接电阻吗?
如果没有,MSP430在未上电里引脚如果是高阻状态那么这个脚就会不稳定

网友C:
IO上电默认是弱上拉态,所以不必做什么处理。建议看看电源芯片的手册,看是否要求有上电暂态偏置,有才需要处理。

网友D:
最好是接个下拉电阻。可以测一下,Enable脚对地的阻值。达到百K级,就应该加下拉。

网友E:
默认是输入状态的吧

网友F:
三态的IO吧。

网友G:
没有配置IO,状态不稳定吧。

网友H:
以前用过msp430都是低信号。

网友I:
楼主的enable引脚要实现什么

网友J:
状态为低电平,可以配置。

网友K:
这是要配置为低电平?

网友L:
这个上电之后的状态不是很稳定。

网友M:
电源芯片的Enable脚需要什么电平

网友N:
未上电可能IO不能正确配置。

网友F:
楼主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G:
楼主要实现什么状态?

网友H:
这个状态不稳定的。

网友I:
这个可以通过上下拉电阻控制。

网友J:
使用下拉电阻可以保证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N:
建议楼主上电之后快速配置IO,控制Enable引脚。

网友M:
下拉电阻会拉低信号的。

网友K:
IO的配置需要配置代码,默认不是很稳定。

网友L:
这个下拉电阻可以实现io的稳定。

网友O:
奇怪的问题。没上电时没有状态,或者说电路板整个电动势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