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ysCtlClockSet()函数设置的系统时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31):
利用SysCtlClockSet()函数设置的系统时钟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不同的系统时钟,同一条程序执行的时间不同呢?

网友B:
举个例子,比如在16MHz和8MHz的系统时钟下。

网友C:
一般不自己修改时钟配置的。。

网友D:
当你配置串口以115200的bps传输时,实际是以57600的bps在传输

网友E:
主频高执行速度也快 功耗也大。。

网友F:
主频高的话功耗也会变大的

网友G:
楼主具体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