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CO的误差一般有多大

楼主(2017-05-31):
DCO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比较大,基于这个时钟来计时是不是就很容易出现不准的情况?误差一般有多大。

网友A:
要求高的延时应该也不会用DCO,毕竟其随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会出现漂移。

网友B:
误差应该也不是固定的。

网友C:
温度在0~85度,VCC保持在3V时,1MHz下的DCO频率误差为-3%~+3%..

网友D:
你用的哪个mcu?一般datasheet里会有说明。。

网友E:
DCO的误差一般就很大,看手册

网友F:
只要在容许范围内,就是正常的。

网友G:
看来DCO的频率稳定形势需要首选用的因素。

网友H:
DCO的误差本来就大,建议用外置晶振。

网友I:
一般误差都在10%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