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的I2C问题

楼主(2017-05-31):
现在用的是stm8作为I2C的从机来接收主板发来的数据,stm8进行数据处理后再发送给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40,有时候有几块板子数码管数据停止刷新,有几块板子接收数据不正常,出现了一个0x77的数据,但明明主板是没发这个数据的,求哪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用硬件i2C,还是模拟的?硬件的好像是不太稳定。

网友B:
模拟IIC,看看程序是是否存在一些中断什么的,中断如果频繁出现,这样就容易破坏i2C的时序

网友C:
如果这样,尽量降低中断频率,或是否可以在执行i2C操作时,关中断

网友D:
只有一个接收设备吗。  看看有没有规律可循。主设备不是发送某些数据,容易导致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