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18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更改ACLK的时钟源吗

楼主(2017-05-31):
单片机是MSP430F2418,最开始ACLK的时钟源是单片机内部的VLO,在运行的过程中我想把ACLK的时钟源改成外部的32768的晶振,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 "msp430.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0xffff;
  _BIC_SR(0xFFFF);                      //将SR中的各位清零,内联函数。通过看它的汇编代码可以知道。一个直接后果是GIE被复位,所有的可屏蔽中断关断。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

  BCSCTL1&=~XT2OFF;                     //打开XT2
  BCSCTL2 |= (SELM_2+DIVM_2+SELS);        //MCLK、SMCLK选择xt2(5MHz,所以MCLK=1.25MHz,SMCLK=5MHz
  BCSCTL3 |=  (XT2S_2+LFXT1S_2+XCAP_1);                  //6pF电容
  IFG1 &= ~OFIFG;

  P5SEL |= BIT4+BIT6;
  P5DIR |= BIT4+BIT6;
  P1SEL |= BIT4;
  P1DIR |= BIT4;

  IFG1&=~(WDTIFG+OFIFG+NMIIFG+PORIFG+RSTIFG);  //中断标志清零
  FCTL3=FWKEY;                          //ACCVIFG清零
  IE1|=OFIE+NMIIE+ACCVIE;               //中断初始化设置

  while(i)
  {
    i--;
  }
  BCSCTL3 = (XT2S_2+LFXT1S_0+XCAP_1);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while(1);
}
结果程序一直在  while(i) { i--;}这段代码中,但是只要我将 BCSCTL3 = (XT2S_2+LFXT1S_0+XCAP_1);这句话注释掉,程序又能正常执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BCSCTL3 = (XT2S_2+LFXT1S_0+XCAP_1);这一句在while(i)循环语句之后,怎么会有影响

网友B:
看来是时钟出现错误

网友C:
如果外部晶振没有马上起振,导致程序进入时钟错误中断中

网友D:
没有配置成功。

网友E:
运行中可以更改ACLK的时钟源

网友F:
会影响到其他程序的正确执行

网友G:
时钟错误

网友H:
模块或时钟配置过程中,中断使能都是需要关闭

网友I:
aclk没什么问题

网友J:
辅助时钟ACLK为什么要改变呢?

网友K:
这个时钟源选择不对吧。

网友L:
最开始ACLK的时钟源是单片机内部的VLO?

网友D:
时钟信号最好不要更改,不稳定。

网友E:
要注意留出足够的切换时钟源的时间

网友F:
建议不要切换时钟源。

网友G:
检查一下配置的代码看看。

网友H:
常用例程都是初始化结束后才使能总中断和模块中断

网友I:
ACLK的时钟源分别是DCOCLK(数控震荡器)、DCOCLK

网友J:
把所有的中断都关系配置。

网友L:
最开始ACLK的时钟源是单片机内部的DCO信号吗?

网友K:
是芯片重新复位造成信号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