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电机时出现断电

楼主(2017-05-31):
为什么我用DSP28335调试无刷直流电机的过程中,会出现一跑程序(在线调试),电机动一下之后仿真器和控制芯片就断开。在CCS进入选择芯片的界面会显示no power

网友A:
务必弄清楚是不是“断电”,断电,说明电源有问题,这个用示波器即可判别,或者换个功率更大的电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怀疑是受扰导致程序跑飞,这可不是什么“断电”。解决方法是加强抗干扰性,用隔离法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C:
保护装置断电?

网友D:
不要被楼主说的“断电”误导了,其实是仿真器跟板子通讯链接断开了,是因为仿真器被干扰了,jtag口的设计和仿真器质量问题

网友E:
电机的电源来自哪里?

网友E:
电机和DSP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F:
使用隔离芯片。

网友G:
是不是芯片电压不稳定

网友H:
电压瞬间过低造成

网友I:
这个芯片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断电就是电机需要的电流太大

网友K:
这个是芯片短路了吗

网友L:
电源芯片的电压太小了。

网友M:
这是什么芯片?这么不抗用。

网友F:
可能电压太低造成了。

网友G:
直流电机电压过大造成的

网友H:
多添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I:
使用隔离电源能行?

网友J:
测了一下电源的电压。

网友K:
使用的什么控制电路?

网友M:
推荐TI的DCDC电源。

网友L:
使用两个电源供电。

网友N:
这个看下是否在线调试的时候程序跑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