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磁珠为什么会烧

楼主(2017-06-01):
    最近做了一批板子,用TI  DC-DC降压ICTPS54332,发现有2块板子连通电源回路的磁珠被烧毁了。后来发现电源线有一处地方的走线特别小(只有10Mils)正常工作的电流为105MA, 这个磁珠的耐流为500MA,还有选的磁珠耐流小了,才导致磁珠烧坏的?大家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
短路?瞬间? 有什么好办法分析一下!

应该不会造成如此严重

网友A:
到底是磁珠还是电感?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FB1K吧、

楼主:
我这个是接磁珠

网友C:
磁珠电流不够咯。换个试试。

网友D:
电源端放2磁珠 实属多余
还增加损坏风险
型号没选对,电源纹波反而差 不信你可以接示波器看看
此处2磁珠删掉,直连 粗线 为佳
正端 串个二极管 防反 放个0R 或者保险 再并个TVS 为上策

网友D:
要做好,最好还得上共模

网友E:
电流小了 ,上点瞬间最容易烧,输入端磁珠最好放在大电容后面

网友F:
一批板子中出现了2片,说明设计或器件选型上存在问题.
磁珠的额定电流确实比较小, 电路没有缓启动, 上电瞬间电流会很大, 有条件可以用电流探头测试一下, 峰值及持续时间.
另外, 考虑一下物料的货源是否有问题, 能否满足规格书中500mA的指标。

网友G:
引入电感负荷  参与开关回路  自激烧毁?一般避免感性电源应用于开关电路的潜规则?

网友H:
应该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搞烧了

网友I:
磁珠只能用于小信号和小电流(IC的电源输入),电源输入端用肯定是用法错的。

网友J:
这里不能用磁珠,正常工作电流虽然只有100mA,但你就没考虑过上电瞬间电容充电的电流能达到多少吗?

趁着板子还没发出去赶紧用焊锡把它短接掉,要不到用户手里还会陆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