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挂一片32位的sram

楼主(2017-05-31):
fmc外挂了两片16位的sram,但是片选接在一起了,就是相当于接了一片32位的sram ,不知道程序该如何,有没有大神做过?

网友A:
没原理图说个JB

网友B:
片选等所有都并在一起了吗?

网友C:
对啊,那还怎么区分啊;

网友D:
相当于直接读32位数据

网友E:
这个是可以一起的,数据不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F:
官方有 啊

楼主:
嗯,那我先看看吧

网友E:
片选接在一起,那数据线怎么接的

网友G:
是这样接吗?

网友H:
程序改初始化为32bit就OK,其它的不管

网友I:
可以这样接,但是需要176以上管脚的MCU才支持32bit数据接口

网友J:
LZ这样接,性能很不错。CPU在片外SDRAM跑程序可以做到和片内Flash一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