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串行通讯受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7-05-31):
我的板子接触器动作的时候液晶显示乱码或者显示突然变反,怎么去除接触器的干扰呢?

网友A:
串行通迅干嘛用排线?接触器要加消火花电路,继电器最好与控制部分隔离,同时加强抗干扰措施,这可不是加个磁环就解决了那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通迅干嘛用排线?接触器要加消火花电路,继电器最好与控制部分隔离,同时加强抗干扰措施,这可不是加个 ...

不用排线还能用什么线呢?显示和控制不在一个板子上,看来接触器加浪涌抑制器是必须的了

网友A:
排线常用于并行连接,串行的话,需要的线束不多,用多芯电缆就是,距离长,用屏蔽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常用于并行连接,串行的话,需要的线束不多,用多芯电缆就是,距离长,用屏蔽缆。 ...

说的在理,灰排线无法屏蔽!!!

网友B:
软件上也可以处理下,数据操作时,只在必要时才选中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