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编写的STM32F项目执行顺序

楼主(2017-05-31):
Keil编写的STM32F项目执行顺序:首先使用Startup文件夹内的S文件配置运行环境,再执行main()函数,main()函数执行完成,项目结束。如果需要循环执行,则需要在main()函数中实现循环。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S文件主要完成中断向量表和堆栈的内存分配,然后掉用系统初始化函数对内核时钟进行配置,最后调用main函数。你要开发的所有代码,入口都在main。循环可以在其它任意一个函数里面,不一定非要在main里,main只是个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