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实际实用中采用什么下载方式下载程序?

楼主(2017-05-31):
大家实际实用中采用什么下载方式下载程序?

网友A:
上网搜下,很多的

楼主:
从网上了解到有2种方式,但到底采用哪一种还没有底,万一到时板子做好了,却发现不行就麻烦了,因为假如采用了SD下载方式我就会把串口全部用掉,万一到时又有的下载得有的下不了这块板子就废了

网友B:
你说说看是哪两种

楼主:
1、串口下载方式,好处就是电路简单,下载操作也简单,但要在板上设置运行开关,下载完成后还要将BOOT0重新设置成0,或者在出厂后别人动了这个拔码开关就运行不了。

楼主:
2、用JLINK通过SWD端口下载,这种方式是不用设置运行方式了,但用我现在这个JLINK除了要接4根线(Vref、Gnd、TMS、TCK)外,还要另外给板子供电才能下载,不知道别的JLINK能不能提供3.3V电源给MCU。

网友C:
第二种下载方式感觉不太可靠

楼主:
如果我用KEIL下载过程序到MCU,然后再用JLINK工具来下载的话就能连接上,但不能下载,又要将它BOOT0设置成1才能下载,下载的都是同一个程序,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STM32 ST-LINK Utility不用keil

楼主:
在工厂不可能用KEIL来下载,每次都要打开工程才能下载这很麻烦。

网友E:
KEIL能下载过它就不能下载

楼主:
必须BOOT0设置成1才能下载,之后BOOT0设置成0又可以下载了,而且还要另外给MCU供电。

网友F:
用JLINK和串口就可以了;

对于串口BOOT,你可以自己写程序,就不用开关啥的了;

楼主:
谢谢,你是指通过在自己的代码里加一段ISP程序,就可以直接进入系统程序区来涮写FLASH?

网友G:
建议用SWD的模式,没有比这个更可靠的方式了

网友A:
SWD是串行调试模式,四线就是VCC3.3、GND、SWDIO、SWCLK,现状很多调试器都可以输出3.3V的电压。

网友H:
调试的硬件建议你用Jlink,不需要打开项目就可以使用他配套的JFlash软件直接把二进制代码烧进去

网友D:
在Boot引脚上用跳针、复位按钮的都是实验室做法,实际产品上怎么可能允许你那么玩?

网友F:
对啊,哪个产线会帮你跳线啊?

网友G:
所以一般Boot都是接死的,nRst也都是没有什么按钮的电路,要不用最简单的一个0.1uF的电容,要不使用一个看门狗电路

楼主:
我就是JFlash用SWD模式下载的,我的JLINK没有3.3伏输出,所以要外接电源才能下载

楼主:
但为什么会出现用KEIL下载完后再用JFlash就不能下载?一定将BOOT0设置为1才能下载成功,所以才觉得JLINK好象不可靠。

网友C:
我也觉得实际应用怎么可能再搞运行模式设置和复位键呢?

楼主:
是啊,能不能推荐下哪种JLINK有3.3伏输出的,这样接4根线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网友D:
用串口ISP的时候,Boot0用1K电阻下拉到地(抗干扰要求高的话,再并个103电容),然后烧录工具灌入高电平。就不存在跳线问题了。

网友E:
swd烧录速度快,但抗干扰能力较低,现场升级,串口ISP还是首选。

楼主:
那要自己编ISP程序才行,这样子就要再接一根线才行吧,我现在用的就是MCUISP,请问这个程序是你开发的吗

楼主:
请问是不是利用USB转串口芯片430的RTS脚输出的电平来控制进入BOOTLOADER?

网友I:
你是说生产中下载程序到板子上用哪种方式好?

网友J:
一直觉得这款处理器没有SPI boot比较坑

网友K:
我感觉量产最好是用用带有芯片座子的烧录器先把芯片烧写好在贴片焊接这样板子上既没有boot跳线也没有swd口 比较正规

网友L:
我们从来不用boot,也从来不用swd,都是烧好了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