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人体的对地电容是自容还是互容?

楼主(2017-05-31):
这个标题本身有些矛盾,既然是人体对地电容,肯定是互容,怎么会是自容。主要是本人不太清楚,所以搞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标题。

A.先说说互容
把人体的两只脚作为一个极板,大地作为另外一个极板。
脚的面积就是极板的面积A,鞋底的厚度就是极板间的距离,鞋底是介质,相对介电常数为4到5。然后就可以开始计算人体与大地间的电容了。

有些整不明白的地方,这里请教一下:
1.在物理的电和磁中,大地可以作为0电位参考点。
2.这里讲到了人与大地之间的互容。如果人体带电荷,那么大地作为电容的另外一个极板也应该带等量的异种电荷才对。
3.是只有与人体(脚)相对的局部地面带电荷吗?

网友A:
“人体的对地电容是自容还是互容?”

按电磁学定义,是互容。但是,技术上有时会将“无穷远”移至大地,那么就有技术上的术语“自容”(相对于大地)。

网友A:
“在物理的电和磁中,都是大地是0点位的,电中性的。”

大地通常是定义为零电位,但并非就是电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的对地电容是自容还是互容?”

按电磁学定义,是互容。但是,技术上有时会将“无穷远”移至大地,那 ...

自容和大地没有关系,自容不一定需要用大地做零电位参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物理的电和磁中,都是大地是0点位的,电中性的。”

大地通常是定义为零电位,但并非就是电中性。

这个真不好说。我确实没有明确看到大地是电中性的说法,但是也没有看到说大地带正电荷或者带负电荷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容和大地没有关系,自容不需要用大地做零电位参考点。

注意,我说的是含引号的“自容”,且那是技术上的一个术语而已。

按电磁学定义,任何导体都有自容,当然不是你说的对地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好说。我确实没有明确看到大地是电中性的说法,但是也没有看到说大地带正电荷或者带负电荷的说法 ...

“但是也没有看到说大地带正电荷或者带负电荷的说法。”

你没看到而已。

楼主:
人体的对地电容是经常会听到的说法。
如果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如何理解1楼中存在的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也没有看到说大地带正电荷或者带负电荷的说法。”

你没看到而已。

是的。
记得以前有帖子讨论过地面周围的电场强度的问题。
既然有场强,地球是带电的可以理解。

但是既然把地球作为0电位参考点的时候,是否可以忽视地球带电这个事情。

通常情况下把无穷远处作为0电位参考点,也是为了避免其它带电体的影响。

网友B:
1,2不矛盾。1是在地球上看,地球上的一切物体相互之间的关系;2要跳出地球外,在北斗星上看地球和地球外的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站得远,看得明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记得以前有帖子讨论过地面周围的电场强度的问题。
既然有场强,地球是带电的可以理解。

“但是既然把地球作为0电位参考点的时候,是否可以忽视地球带电这个事情。”

零电位和电中性不是必然相关的概念。

“通常情况下把无穷远处作为0电位参考点,也是为了避免其它带电体的影响。”

多体也可以考虑无穷远零位参考。

网友A:
LZ:

看来你得找本像样点的《电磁学》书去系统地看看。自己“思考”或许是低效率且还未必能上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看来你得找本像样点的《电磁学》书去系统地看看。自己“思考”或许是低效率且还未必能上正道。

谢谢。
还是希望直接回答1楼的问题比较好。或者直接指出1楼的误区比较好。

你现在的给人的感觉是“我就是说了你也不懂,所以不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记得以前有帖子讨论过地面周围的电场强度的问题。
既然有场强,地球是带电的可以理解。

这个我也没有说清楚,整理一下。

1.如果是一个电路,你接大地了,把大地作为0电位参考点,没有问题。

2.如果是计算一个金属球体的自容,利用C=Q/V这个公式,还是用无穷远处为0电位比较靠谱。

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参考点。大地为0电位参考点,无穷远为0电位参考点,不是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希望直接回答1楼的问题比较好。或者直接指出1楼的误区比较好。

这句话:
在物理的电和磁中,都是大地是0点位的,电中性的。
就是错的。

你还期待我多说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
就是错的。

这句我修正,大地是0电位参考点,去掉电中性。
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句我修正,大地是0电位参考点,去掉电中性。
抱歉!

还是没有明白,电容是两个物体之间的,与大地没有关系。你说的自容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明白,电容是两个物体之间的,与大地没有关系。你说的自容也一样。 ...

修改了一楼,你看可行?这种状况下,一楼的问题是否可以回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一楼,你看可行?这种状况下,一楼的问题是否可以回答了?

还不如不改,改前,我前面已经给你解释了。这一改,我没法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不改,改前,我前面已经给你解释了。这一改,我没法解释了。

晕,改都改过了。HWM指出大地是电中性的说法不对,所以就去掉了。

问题的本质是人体与大地的互容 与 我们通常电路上的电容是否一样,要求两个极板带等量的异种电荷?

是否可以等效为电路上的电容
各位回答要慎重,因为后面还有一问,别掉坑里面。

楼主: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坑。
如果人体相对大地的电容(互容)可以等效为电路上的电容。
那么两个人之间的静电放电,是否可以等效为两个初始电压不同的电容并联?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中提出类似的问题,没有人回答。只好在这个帖子中绕个大弯来重提这个问题。还请见谅。

网友A:
LZ:

别再想什么“坑”了,给两幅图玩玩吧:

其中,“+”表示正电荷,“-”表示负电荷,而绿线表示电力线。

网友A:
第一幅图整体(大小球)总电荷为零,而下图大球总电荷为零。

总电荷为零,并不意外着就是电中性,其可能有电荷分布。而对于零位体,其更没必要电中性了。

网友A:
想分析静电问题(属于电磁学中的静电学范畴)必须得有场的概念,电路分析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整体(大小球)总电荷为零,而下图大球总电荷为零。

总电荷为零,并不意外着就是电中性,其可能有 ...

你说得这个先放到一边。重点不是这个。
在静电放电的人体模型中,就是等效为电容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得这个先放到一边。重点不是这个。
在静电放电的人体模型中,就是等效为电容串联一个电阻。
...

“在静电放电的人体模型中,就是等效为电容串联一个电阻。”

那是击穿有电流后的情况,瞬间还得考虑空气放电。

网友A:
LZ:

你无非是想看看“三体”,那么就给个“电路”模型(静电)

网友A:
注意,上图中各蓝框内的总电荷可以不为零。

网友A:
关于上面那图,说明几点:

1)(电容)击穿不仅取决于其上的电压,还由其几何形状和介质等因素确定。

2)击穿后,瞬间会有剧烈的电流变化,想给出精确分析几乎不可能。

3)击穿后的空气和接触电阻呈现极大地非线性,想用线性分析同样是几乎不可能。

4)由于存在电磁辐射,使得分析更为困难。

综上,想通过某个模型来精确描述这个问题,那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无非是想看看“三体”,那么就给个“电路”模型(静电)

没有想把问题搞那么复杂,也没有经历过ESD测试。三个电容我看不懂.

只是很好奇,提到人体对地电容 或者 金属门把手对地电容的时候,许多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说话了。

我是真不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提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想把问题搞那么复杂,也没有经历过ESD测试。三个电容我看不懂.

只是很好奇,提到人体对地电容 或者  ...

“三个电容我看不懂.”

那我也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容我看不懂.”

那我也没辙了。

直接给三个电容,看不懂应该不止我一个。
你可以解释一下,三个电容分别代表什么吗? 好饭不怕晚。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给三个电容,看不懂应该不止我一个。
你可以解释一下,三个电容分别代表什么吗? 好饭不怕晚。 ...

上面一个电容是指两个物体之间的电容,下面的两个电容是两个物体各自的对地电容。两个物体的总的电容就是这个画出的3个电容的串串并并。

楼主:
《电磁兼容工程》在第15章静电放电中,静电放电测试很明显的引入了电容模型。就算像HWM说的不能完全表征静电放电的过程,但是这也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方式。

引入电容模型,电路化之后,就会出现回路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熟悉EMC/EMI的人有发言权。

你这帖又让大shi搅得没法再进来了。

网友D:
电子设备的抗干扰问题。

谢谢大家!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如是说。

并不存在什么干扰问题。

而是你压根就不会设计现实能工作的电路。

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噪音问题。

而是负反馈仅仅就是近似的。

所以负反馈系统就必定会有噪音了。

因为负反馈的近似就是忽略一些条件的近似。

既然近似了就不能指望得到精确的结论。

但精确的结果是不存在的或无法现实使用的。

所以只有负反馈才能在现实的工程技术中应用。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但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全都不懂。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一个纯数学的电容。

谢谢大家!

有2个金属极板。

至少纯数学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然而这远远不够。

因为其中的一个极板完全可以四处移动。

一旦移动。

那么其就是带有“静电”了。

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

电容的电要么是电池赠送的。

要么就是感应的。

感应的不算赠送的。

一旦没有了电池。

电荷也就没有了。

然而如果是PN结性质的带电。

那么因为不是电池充电。

所以如果一个PN结四处移动。

那么就带有了“静电”。

一个电容极板被电池充电后带有了“静电”。

而另一个被感应的如果断开电池那么其也有“静电”。

因为电路原理就像一个VCCS(电压控制电压元)一样。

是学术界凭空想象的东西。

然而一个现实的VCCS是不可能存在。

但可以很接近VCCS。

那么现实的接近于VCCS的电压跟随器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 输出电流必须足够大。

可能5000个三极管都不够。

那么这就是学术界及其教科书和受害者们所从来不可能知道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导线”就像VCCS一样。

是学术界和教科书的受害者凭空想象的。

早已与现实电路风马牛不相及。

现实的电路需要考虑其3纬的结果。

也就是说任何现实的电路都是3D的。

任何不同形状的3D电路都是必定不同的电路。

例如一个圆形的导线。

被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们等效为一个“电路图中导线”。

但这就是不正确的。

因为现实的问题早晚会出现。

现实的一段导体不是电路图中的导线,而是一个RLC的组合。

不要谈论什么“传输线”的问题。

均匀传输线与电路原理中的“导线线条”一样都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凭空想象而现实不存在的。

因为传输线是集总电路的一个特例。

那么通过数值计算方法。

还是有限元之类的。

就可以计算所有的现实世界的3D电路。

而且完全不用考虑什么“传输线”的问题。

传输线的问题是给教科书的受害者“发表论文”用的。

也是学术界用于对于工程界进行“指鹿为马”式样的“帮助”用的。

再次感谢大家 !

网友D:
给2个电容的极板。

谢谢大家!

接入电池。

那么2个极板就被充电了从而带有了电荷。

断开电池。

2个极板也有分别有不同电荷 。

如果这2个极板四处走动。

那么就可以触电其他人或物。

这也可以认为就是静电。

然而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存在。

没有人会把一个电容充电之后。

分开2个极板然而让这2个极板自由行走。

因为这就像无聊的学术界的无聊行为。

是不可能在现实存在的。

然而可但是。

如果一个人。

一个化纤衣料。

就不同了。

一个人与带电的绝缘体接触就产生了PN结。

然而无论一个化纤的衣料还是一个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

都可以因为PN界原理带电之后。

从而四处走动。

那么这就是“静电的带电体”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题目您不要跑偏太多。楼主应该是研究生,不像是学术界和敎科书的受害者,从他历来的疑问不是受害者 ...

Well。

谢谢大家!

教科书到底是怎样的一样人呢?

其实教科书就是一个“导游”。

你有很强的“求知欲”。

因为你认为: 如果你3天不背单词,就会患有“不是知识分子的恐惧症”。

于是乎你开始每天都背单词。

或者说,你有很强的“求知欲”。

不是为了与真正的知识“共鸣”。

而仅仅就是因为害怕失去饭碗从而每天朝9晚5地挤地铁罢了。

Well。

你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虽然可以与“求知欲恐惧症”不同。

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3天不学习就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而导致的严重的心理障碍。

于是乎。

你开始“旅游”。

当然是在教科书这个“导游”的指引之下。

你来到各个历史遗迹进行参观学习。

必须要指出的就是: 你仅仅就是在导游的带领之下,旅游。

你仅仅就是在书本中,听说什么旅伴资源比较好,从而你就参加的国产的高等教育学府。

你仅仅就是一个从书本中学习的旅游爱好者而已。

而且只能在导游的带领之下,你才是四处移动。

那么这就是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典型症状了。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是在导游的带领之下进行旅游的。

因此你仅仅就是需要导游的旅游爱好者。

但生活不是旅游。

更不是儿戏。

你总的人真的干点什么。

而不能总是依靠旅伴资料和导游。

那么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该如何办理?

答案就是: 既然已经上过大学,那么就不必再回去了。

书本知识并没有错误,错误的就是进行误导的导游们。

你遇到了问题。

恐怕需要你自己的不懈努力而寻求答案。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大师什么时候成的大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电容是指两个物体之间的电容,下面的两个电容是两个物体各自的对地电容。两个物体的总的电容就是 ...

不知道你这样解释,提出模型的HWM是否接受?

1.能不能简化一下模型,把上面的电容去掉,或者用电阻代替。
我们只考虑直接接触放电的情况。
2.注意这个模型的左右两个电容。电容的下极板下方有个类似接地的符号。

如果是电容的下极板接到大地,电容的下极板可以有电荷,电容还是通常意义的电容。大地只是作为导线连接左右两个电容。

但是如果大地本身作为电容的下极板,这样电容下极板能不能有电荷?

楼主:
to maychang

有些人的帖子可以不看,但是不能剥夺别人发帖的权利。

网友D:
关于所谓的ESD静电击毁半导体器件的问题。

谢谢大家!

特别就是所谓的CMOS。

上面都有“NoSmoking”的“禁止吸烟”的图画。

为何禁止手摸?

有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会大惑不解地 怒斥: 这里压根就没有回路。

如何在没有回路的情况下。

CMOS机毁人亡?

答案就是否定的。

Well。

正确答案是这样的。

CMOS的GS电容很小。

而且没有电阻的并联。

那么当PN结生成的时候。

是不需要电源回路的。

没有电源回路。

CMOS的Vgs依然可以因为“掺杂的半导体的电流”存在而导致Vgs因为一点点的电量而导致的很高电压,高于20V就击毁了。

也就是说; 当人体的静电,触摸CMOS的时候。

Vgs的电容被充电了。

一点点的电量就可以导致很高的Vgs电压,高于20V就击穿。

依然就是本大师所教导的那样: 人体的静电一来,如果那个“头发爆炸形状的静电球 ”一样。

静电依然要导致电荷的重新分布。

如果是金属,那么这些静电荷就会像蝗虫一样迅速占领金属表面。

如果是绝缘体,也会因为PN结的工作原理而导致Vgs的电容被充电。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所谓的ESD静电击毁半导体器件的问题。

谢谢大家!

我也来喷一下。你讲得不对。
1.首先你承认没有回路,第二你提到了充电。
2.没有回路的情况下,如果人接触了G极,在S极悬空的情况下,怎么能给Cgs这个电容充电。

你如果说人体有部分电荷转移到G极上,没有问题。但是说给电容充电了,不妥当。最起码与通常意义上的充电不是一回事。

网友D:
Well。

谢谢大家!

即使不会发生手触摸CMOS。

CMOS就立即爆炸和起火的案件发生。

但是带有静电的手触摸CMOS。

而导致CMOS的绝缘封装因为PN结的工作原理而 带静电。

那么未上电的CMOS可能没有爆炸起火。

但是上电之后。

静电相当于一个初始的电压 。

是电路工作前就存在的。

这可能导致CMOS的Vsg电压过高从而导致击毁。

例如。

静电的手触摸CMOS之后。

导致其中的SG的一个电容极板带有了静电。

虽然另一个极板也会感应。

这相当于CMOS电路在上电工作前就有一个初始电压。

而一旦上电就可能导致Vsg电压经过静电电压的叠加之后大于20V从而击穿。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来喷一下。你讲得不对。
1.首先你承认没有回路,第二你提到了充电。
2.没有回路的情况下,如果人接触 ...

充电说的就是电池给电容冲。

谢谢大家!

而电荷的重新分布。

就像那个“静电球导致的头发爆炸状态”的科学实验一样。

这里没有回路。

但是静电其实也可看作一个电压元。

而且静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制度。

也就是说: 一个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担水喝,2个国产教科书受害者抬水喝,而3个以上的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就没有自来水可以引用了。

那么对于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静电来说。

如果你手上有8个电荷。

而一个金属板有8个巴掌那么大。

一旦你手触摸那8个巴掌大的金属片。

那么你的8个电荷中的7个就平均分配给了8个巴掌大的金属板上。

这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ll。

谢谢大家!

你说得还是不对。
1.mos管的S极是半导体材料,会发生静电感应没有错误。
但是S极还是呈现电中性。如果一个电容充电了,你能说电容的哪个极板是电中性的吗?
所以不能用Cgs电容充电来解释。
2.电压叠加也是胡扯。并联的东西,怎么会叠加。3.请好好发帖,与大家形成良好的互动。不要像传销一下,一上来就使劲喷。

网友D:
Well。

关于电流的问题。

谢谢大家!

通常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认为只有电源回路才产生电流。

然而可但是。

即使那个“静电球导致的头发爆炸状态”的科学实验都证明了没有电源回路的情况下。

电荷的重新分布就是必定产生一个瞬态的大电流的。

电荷的移动就是电流。

因此电流可以在没有电源回路的情况下产生。

但不能维持。

而是瞬间就完成了。

就像一个电流脉冲。

这也是一个电路。

经典的电路原理教科书应该必须会计算这个静电电路。

电路模型都存在。

即使一个静电球和人体也是可以看作多RLC的串并联的。

但这里就是没有回路。

电路原理教科书只会计算有电源回路的。

而静电电路的计算。

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还都不会进行计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关于接地的问题。

谢谢大家!

就像一壶会倒进大海一样。

不会导致海水的水位升高。

接地也是一样。

全世界的电容都一起放电。

也不会把大地的电位水平提高0.5V的。

因此接地就是一点水进入大海的意思。

不经过电容的接地。

例如钢筋混凝土的接地。

是具有直流理念的接地。

避免公共阻抗干扰。

而电容接地就是高频接地。

一个发电厂的所有金属外壳设备。

都接入了大地。

这叫做“等电位连接”。

与电容无关。

但是一个不可能把7805的输出电压的负极接入大地。

非要接大地,也是要通过一个电容接入大地,而不能直接将负极接入大地。

电容就是高频接地。

所谓的抗静电地板。

本大师认为就是相当于没有进行N和P掺杂的半导体。

防静电地板其实就是一个不带有电荷的地板。

也不会因为摩擦就起电。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那有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就会说。

谢谢大家1

电器设备产生了电荷怎么办?

会流入大地吗?

答案显然就是似是而非的。

如果电器设备不是因为国产教科书被雷劈而带电。

那么就是因为漏电了。

漏电也是电。

其依然流回电源回路。

从而与大地无关。

但如果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遭到了雷劈。

那么显然电流就会流入大地。

因此PE的接大地的等电位连接。

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其为大地接地桩的电压。

并且视其为零。

发电机以及电网线路的电荷都是在发电机和负载用户之间运转。

而没有电荷流入大地。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得还是不对。
1.mos管的S极是半导体材料,会发生静电感应没有错误。
但是S极还是呈现电中性。如果一个 ...

看不懂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还要学习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的普遍存在的不懂装懂和无理取闹的蛮横无理的工作作风。

就不太好了吧?

绝缘体看似无法形成回路。

然而可但是PN结就形成了电流回路。

而且还生产了一个“空间电荷层”。

达到稳定状态之后。

没有了电流。

但是电荷的对峙状态是存在的。

SG之间的电容显然是被充电了。

因此其在上电工作之前就具有了初始电压。

一旦这个初始电压高于20V。

那么只要上电那么这个CMOS必然烧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因为电容C=Q/V。

谢谢大家!

如果V=0电容C也不可能存在意义。

然而一旦电容可以被感应而带电。

作为上电之前的初始电压。

么有上电的C电容。

Q在大也不可能存在电容电压V。

只有CMOS上电之后。

Cgs才是一个电容并且具有初始电压,也就是静电电压。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事实上。

谢谢大家!

静电问题超出了所有的国产教科书的课程。

静电问题不是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能理解的。

但半导体的发明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能懂 。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互容,因为无地自容,有地自然就互容了。。。。

网友:
此贴被各路大师搞得莫名喜感

网友D:
毫无疑问。

谢谢大家!

正如本大师早就教导过的: 哥德巴赫猜想其实早就被证明了。

仅仅就是证明者早已“失望”从而“放弃”了。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个“放弃”的真正的数学家。

俄国也有一个数学家。

证明了某个著名的猜想。

然而对于数学的学术界对这个俄国数学家几千万的绝俄奖金。

这个俄国数学家完全置之不理。

尽管这个俄国数学界穷困潦倒。

但是面对N个300W奖金。

其采取了完全不要的回避态度。

以至于人家都找到其家门送钱来了。

这个俄国数学家却故意搬走了。

Well。

其实这个俄国数学家与中国的这个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者。

完全一样。

不是他“放弃”了。

而是他早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放弃”仅仅就是对于学术界的失望而以。

因为“失望”所以不得不放弃。

事实上那个俄国数学家也是几乎一样。

“放弃”是因为对于学术界的人士之间的勾心豆角 早已失望。

从而不愿意参与了。

即使给钱都完全置之不理。

这不是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和打工仔们能理解的。

这就是真正的英雄气节。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Well。

不是不能证明第5页的结论。

谢谢大家!

而不过就是没有给出证明而已。

难道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还不明白吗?

如果你去你的领导家,你的领导说: 咳,家里太脏乱。

那么你肯定会心领神会,并且在下次去领导家的时候,给领导买一个吸尘器。

这就是中国的打工仔们的“无私奉献”。

Well。

咳,你这打工仔啊!

怎么说你好啊?

谁也不是傻子。

会把自己的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毫无保留地给一个陌生人。

No。

再请困潦倒的数学家也不会这么做的。

除非其彻底绝望了。

如果彻底绝望了。

那么就像那个俄国数学家一样。

会公开发表而毫无保留的。

事实上。

这个俄国数学家就是这么做的。

而且数学组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给他巨额奖金的。

但是这个俄国数学家坚定不移地拒绝这些奖金。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