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UT文件烧写

楼主(2017-05-31):
一直使用KEIL,现在有一个OUT文件(有且只有这个文件),不知道扎办,网上说用JLINK,在IAR环境下,可以烧写,上午去买了一个回来,IAR装好了,可是不会用,那位教教我,先谢过!!!

网友A:
用JLINK直接把程序烧进去啊

网友B:
我想应该可以通过设置, 生成 hex 文件.

网友C:
JLINK 里面有个 J FLASH ARM 工具, 可以直接烧芯片. 不过没有试过, 是否支持 OUT 文件.

楼主:
J FLASH ARM不能烧写.out文件,试过了。

楼主:
我手上没有源码,有源码,就简单了!现在只有这个.out文件。该out文件是ADI的一个应用方案提供的,现在就是要严重那个方案,所以要烧写下去看看。

网友D:
有点无奈哈

楼主:
刚才在IAR里面建立了一个空工程,然后把OUT文件加进去,设置好就下载,好像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干过的,心里老是没底

网友E:
IAR里的down file菜单里可以下载!

网友E:
OUT文件是不是可以转换成别的,比如hex

网友F:
在IAR里面建立了一个空工程,然后把OUT文件加进去

网友G:
用Jlink直接下载就行了啊

网友H:
在工程配置里设置一下,生成.bin文件。然后用任何支持该元件的烧录器都可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