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死区,然后瞬间变到有死区

楼主(2017-05-31):
现在我的TIM1带死区PWM发出时,有时候会出现无死区,然后瞬间变到有死区

网友A:
示波器上看啥样

楼主:
示波器上看就是一抖,但能看出无死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程序,电路,波形,都贴出来吧。

网友C:
是不是死区时间设置太短了

网友D:
死区,你程序初始化好后,不用程序干预,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程序干预了,我是用死区做了一个相当于软起的

网友A:
死区慢慢变小?

楼主:
嗯,但好像有时候他会闪一下我设置的死区,然后瞬间变成最大死区,然后慢慢变小

网友E:
那你只能自己优化程序了;

网友F:
楼主不妨优化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G:
程序初始化好后,不用程序干预

网友G:
时钟配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H:
能不能把图片发出来看看,或者把代码贴出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