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3的读保护感觉和MEGA88的保护措施没什么两样

楼主(2017-05-31):
STM8S103K3的读保护感觉和MEGA88的保护措施没什么两样

网友A:
STM8S103K3保密性到底如何?有没有指标可以参照的?

网友B:
MCU的保密性指标是什么?有标准吗?

网友C:
IC没有留后门.很多不良的IC设计公司,尤其是台湾的,都留有后门.代理商很容易就能把ROM的代码读出来给客户

网友D:
目前解密,都是把IC刨开直接读里面的东西.很多解密公司都是这么做的.据说STM8SXX里面有检测机制:发现IC被刨开后,自动擦出FLASH的东西.这个只是听说,没有得到考证

网友E:
那就是说STM8SXX的保密等级与atmel是一样了?

当一个MCU用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人来研究解密.

网友F:
目前的科技这么发达,难道连一个MCU内部代码保密都做不到?还是IC设计者不愿意这么做?

网友G:
“发现IC被刨开后,自动擦出FLASH的东西”-这个观点似乎不可信,擦除FLASH是需要能量的,难道芯片里面有电池?我想绝大多数IC都做不到这点。

网友H:
ST绝不是那种需要靠留后门这种手段而发展的公司。
    退一万步说,哪个公司肯承认自己的产品留了后门?你来问我这个问题,不是等于与虎谋皮?

网友I:
是啊,自动擦除需要有电,没有供电无法实现自动擦除。

网友J:
但从芯片设计角度讲,芯片也像PCB一样有很多层,通常至少十几、二十几层,我们把需要保密的部分

网友J:
例如Flash和Flash的锁,设计在比较靠下面的层面上,这样即使把芯片剖开,也要磨掉很多层之后才能找到需要的层,由于不知道Flash在哪一层,解剖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了。

楼主:
我想ATMEL的MCU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却很容易就被**了.

象台湾的MCU,根本就不用刨开IC,500块全给你读出来.ELAN,SONIX等等,也号称IC加密了,

网友K:
剖开后自动擦除FLASH的芯片是有的。**费用在数百万美金。

网友L:
不过市面上常用的芯片不可能具有这种奇效,也不需要。

网友M:
可事实上ATMEL的单片机**费用只有600块,而STM8S的单片机**费用至少上万,如果按楼主说的加密方式一样的,为什么费用差这么多?

网友N:
保密的话技术都差不多,方法也都是雷同的

网友O:
一般的用户用保密都不行吗
是不是防止别人仿制

网友P:
自动擦除需要有电,没有供电无法实现自动擦除

楼主:
其实保密都是差不多的方法和技术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可事实上ATMEL的单片机**费用只有600块,而STM8S的单片机**费用至少上万,如果按楼主说的加密方式一样 ...

这个两个芯片**价格相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