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是否添加TVS

楼主(2017-06-01):
各位大神,
  我产品的电路板用24V AC-DC变压器供电,在电路板的24V输入端是否需要添加TVS呢?

网友A:
最好不要加,要加就加电解电容。

网友B:
有时:锦上添花与画蛇添足…还真不好区别?!

网友C:
一般都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锦上添花与画蛇添足…还真不好区别?!

线性可调电源的开机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个深有体会,不知道开关电源开机冲击怎么样,没实际测量过。

“冲击”?…想当然!…但冲击发生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感性/容性该清楚吧?…

网友D:
不建议加TVS,而是加齐纳二极管.否则一旦击穿,就是短路模式开启啊。郁闷得不要不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加TVS,而是加齐纳二极管.否则一旦击穿,就是短路模式开启啊。郁闷得不要不要滴。 ...

TVS会引发短路?不会把。齐纳二极管和TVS工作模式不差不多?只是速度不同把?

网友E: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F:
可以加.齐纳二极管和TVS工作模式.

网友G:
要看你整个模组对干扰是否敏感,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见,如果是视频播放类产品或带MCU控制类产品,建议加上去,热插拔或供电接触不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看你整个模组对干扰是否敏感,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不见,如果是视频播放类产品或带MCU控制类产品,建议加 ...

多谢!
  就是考虑插拔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