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变频器易受到电压波动停机

楼主(2017-06-01):
当电网有波动时,变频器易受到电压波动停机,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使电网波动不影响到变频器运行吗?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有菜单设置电压波动的保护范围,试图把范围改大一些试试。
但是,最基本的,是找供电局。

网友B:
电网瞬间跌落引起的
增大滤波电容

网友C:
这叫做低电压穿越功能,电压低时,直接闭锁脉冲,停止输出,待电压恢复时,再跟踪电机相位输出新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