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具体指的是啥啊

楼主(2017-06-01):
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具体指的是啥啊

网友A:
关于这样的定义,网上很多。我的理解就是,静态功耗就是电路稳定或者静止维持在一个状态的功耗。动态功耗就是电路运动起来的功耗。
举例说明:
一个5V的电压,加在一个发光二极管和电阻的两端。这时候电路的电流和电压都是静止的,那么他的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电压,加在一个液晶的两端,液晶显示全部的点和关闭全部点的时候,功耗是稳定的,这时候的功耗可以称为静态功耗。当液晶上显示不同的字符的时候,液晶的消耗的电流肯定是不断变化的,这时候的功耗就是动态功耗了。
再比如随着通讯模块距离的变化,通讯模块的电流也会变。

网友B:
什么东西的静态和动态?

网友C:
静态功耗一般是设备处于待机状态,基本啥也不干,最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