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用仿真器第一次加载程序和第二次加载程序的区别

楼主(2017-06-01):
我用仿真器对TMS320C6455加载程序,发现一个现象:每次上电的时候仿真器第一次加载完程序之后,总是不能正常运行程序,非要进行第二次加载程序才可以正常运行。我很奇怪,请问大家第一次加载程序和第二次加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为什么运行结果不同,由于第一次加载不能运行程序,导致我把程序烧到flash中去也不能正常运行,但是我把烧flash的板卡再次用仿真器加载程序时第一次就可以运行程序(可能因为程序已在flash中运行一次,但不成功)。
我的程序是dsp和pc通信的程序第一次加载时,emac mdio都初始化成功,就是link不成功,只能等到第二次加载的时候才能link成功,请问大家遇见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不是复位一下就好了,第一次没有复位呢?